[金属] 一捆螺纹钢怎么数

楼主(2019-07-31):
由于计数器坏了,一捆螺纹钢少了几只,用什么软件能数出来

网友A:
图像识别,我们村就这么弄,90%准确。另外,还可以称重量计算

网友B:
侧面人工数,用粉笔标记,很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侧面人工数,用粉笔标记,很容易的

一捆220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像识别,我们村就这么弄,90%准确。另外,还可以称重量计算

请问什么软件

网友C:
视觉识别软件。一般都是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觉识别软件。一般都是专用

能不能告诉我名字

网友B:
工作量大的话的确不好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量大的话的确不好完成

一两百捆

网友:
每捆做断面拍照,后期处理,在电脑上放大后数或者软件处理。

网友D:
修计数器治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计数器治根儿

计数器没坏,是工人误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计数器没坏,是工人误操作

哈哈,故意弄坏的

网友:
面积测算呀,先画成若干个正方形,用卷尺测出边长,根据钢材直径就能算出有多少根了,最后在人工数零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