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明伟350W27v电源改可调电源完工。

楼主(2019-07-31):
电子白痴,什么都不会,看那么多自己改的可调电源于是自己也想改了。在论坛海岛的那个卖家买了电源加0-90v改装套件。期间炸鸡n次,修复成功,又买其他配件终于搞定了。很多人说我买个成品就行,但是为什么我要自己改呢,其实加上其他配件够买俩成品了,自己改是能学到知识,学到东西的快乐是其他没办法代替的,这就是diy的精神,虽然学的不多。最后吐槽下,这个卖家。他家的套件电位器质量太差了,线的质量也不行,教程有问题,故意打乱的顺序,和复杂化了,对于新手很容易炸鸡!!!!

楼主:
优化了下内部走线,但是表头线太多了没法优化,电压表头自己换了,卖家的表头直接扔垃圾桶了,太不准了!!低压带负载啸叫,下一步优化下。和改色。

网友:
他家的教程没错,我买了2个都是一次成功,第一个总体来说还行,第二个配件质量太差,电源给我发的进过水的,电流表反应不是一般的迟钝,开关我都直接扔了,换成我自己的,12V电源用了几次就坏了,以后不会在他家买了

网友A:
成功了就好,你这一个辅助电源同时给表头和494供电?我也有这个电源,只改了调压连电压表都没接,

网友A:
你这一个表头都要40多吧,一个电源都不到才30

网友:
他家的教程没问题,我买了2个都是一次成功了,第一个配件质量还马马虎虎,买第二个配件质量太差,首先电源有明显的进水痕迹,电流表反应不是一般的迟钝,调了电位器等一会才能看到实际的读数,开关直接扔了换成我自己的,12V电源用了几次就坏了,总之以后不会再去他家买了。

网友B:
我也是90V的套件,改好后有一个问题,风扇一转设定的限流就会变化,比如设好限流3A,风扇一转限流变成1A,你改的有没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一个表头都要40多吧,一个电源都不到才30

表头34运费8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功了就好,你这一个辅助电源同时给表头和494供电?我也有这个电源,只改了调压连电压表都没接, ...

对,辅助电源给风扇和表头和494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90V的套件,改好后有一个问题,风扇一转设定的限流就会变化,比如设好限流3A,风扇一转限流变成1A,你 ...

我限流风扇启动会增加,但是不是限流的原因,我观察了给锂电池充电风扇启动电压会上升0.4。

网友:
我也买了一套,第一次直接通电烧保险了,现在用灯泡连接灯不灭,自己处置能力差,不知道如何下手找问题。

网友:
楼主把套件卖起

网友C:
我改的没测试,但是白天可能是徒弟指导的,给我把共阴共阳的管子说错了,结果输出正负反了,还好串灯泡了没炸。
配件确实差,12V电源到手就是坏的,换了12V的稳压管出来是13V电,后来专门去买了11V的稳压管才出来12.3的电压。另外共阴共阳管子是二手的,其中一个共阳管子脚有裂纹,拆装一次就断了,最后把芯片脚磨出来再焊接起来没想到还能用。
表头确实速度反应很慢, 你这表头要40多吧?

现在就差找时间来测试效果了。

最后,电流好像到不了0起调,有什么办法?

网友(2019-09-29):
引用 网友C:
我改的没测试,但是白天可能是徒弟指导的,给我把共阴共阳的管子说错了,结果输出正负反了,还好串灯泡了没 ...

要换就换15V的稳压管,温控电路需要12V供电(LM7812输出12V,而7812输入,输出压差最少要2.5V。所以建议你用15V的稳压管。)

网友:
电源输入是接哪里?好像没见引线图。

网友:
我也准备改个,教程能发下吗

网友:
我也正在改,也是在他家买的,不知道改完了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