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谁能在线指导我修好这块H77主板,我送给他一块H110小主板!

楼主(2019-07-31):
微星这块是H77主板,最近不通电,电源换过还是不通电,前几天突然又可以通电并可以进系统,但是关机之后第二天又一直无法通电了。根据网上的说法,我拔出电池并复位BIOS,依然没有效果。还有我用万用表测POWER ON的两针电压为5.11V。目前还不能查出是哪里出问题,如有吧友能够指导我修好这块板,我送出下图中的小主板作为酬谢,此主板是工业主板,螺丝孔跟普通的主板位置不一样,单根内存插槽,没有SATA接口,2个M.2接口,侧面接口看图,另外还有一个type c的USB3.1接口,主板能正常进入BIOS,没有安装系统,不想拿这块板折腾了,所以用作酬谢!希望各位帮帮忙指导我修好微星这块板,谢谢!

补充内容 (2020-2-13 22:49):
主板已送给14#的兄弟了,他帮忙弄好了,谢谢!

网友:
不错呀,可惜不懂。坐等大神出手,最好指导维修过程都能够在这个帖子里展示

网友:
小电池的电压量下。另外检查下电池座子接触是否良好。JBAT1排针上电压多少

网友:
换个BIOS电池试试吧

网友A:
检查BIOS电池电量,刷BIOS,先走这2步

网友:
这主板我有图纸

网友:
会不会是cpu或内存接触不良

网友:
先检查bios,可以拆下来重新刷,如果不行
检查待机电路,io芯片的电压和工作条件
还有南桥,有可能会虚焊,按压看看能不能点亮

网友:
微星还是算了吧

网友:
我之前用过一块微星B85M-E45,也有类似的情况,当时我做了如下处理,清灰,恢复bios均无效,售后换新才解决的。没过多久我内存坏了,四条芝奇D3,坏了两条,单后就把主板卖了

网友:
我遇到过内存原因导致类似情况的~

网友:
先检查有没有烧坏或者短路的元件,特别是电阻和电容。不通电的话可以接上待机5V看静态电流,再短接PWR_ON强行通电看看输入电流是否正常以及板子上有没有异常发热的元件。
不通电的问题,多数是EC/IO问题或者电阻电容问题

网友:
按部就班来查,只要桥没坏,还是很好修的。
一般方法先查几个待机电压是否正常, 比如cmos跳线帽电压, 晶振两脚电压差,内存供电电压
如果待机电压都正常,  接着查IO的几个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B:
这板我能修好,按不触发检查,桥11个待机条件,io待机条件,PWRBTN信号,PS_ON信号等。这板还有个通病,触发不定时掉电,是一个小管子漏电。修板子一定要按时序来检查。参考时序图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板我能修好,按不触发检查,桥11个待机条件,io待机条件,PWRBTN信号,PS_ON信号等。这板还有个通病,触 ...

好的,谢谢你的详细指导,我试试看,但是我的电路知识也是有限,我需要慢慢消化上面的检查操作,成功修复问题的话我会信守承诺!

网友C:
从最简单开始   看看开关按钮通不通   POWER ON的两针电压为5.11V  按下开关测量还有没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BIOS电池电量,刷BIOS,先走这2步

电池换过了,BIOS刷过了,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最简单开始   看看开关按钮通不通   POWER ON的两针电压为5.11V  按下开关测量还有没有电压 ...

按下后测量还是5.11v

网友D:
那就不对了, 开关按钮按下不放时是个对地短接的效果, 应该是0V
是不是量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不对了, 开关按钮按下不放时是个对地短接的效果, 应该是0V
是不是量错了 ...

是的,按下是0V,然后松开又变为5.1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