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更改安泰信858D+热风枪为可插拔手柄

楼主(2019-07-31):
安泰信858D+热风枪用了N年了,原配的手柄线非可插拔的,冬天发硬沾了灰尘还发霉,用湿布都擦不干净,看到好多新出的858热风枪都是可插拔的,所以自己给改一下。原配的风枪手柄线好像是特制线,2根发热芯的引线是0.5平方,余下6根信号线为0.3平方,这样的硅胶线不好找,8芯硅胶线线芯都是一样大的,马云家的8芯硅胶线现在几乎都是双层硅胶线,这样的线材线外径都太粗了,想找线芯铁氟龙的线没几家有,最后只能胡乱买8芯X0.5平方的硅胶线,本来商家迟迟未发货不想要,结果商家还硬寄给我,没办法只能跟商家买,收到后懵了,线外径9.8MM太粗了,只能硬着头皮改了,线太粗遇到很多焊接瓶颈,最终还是改成了,最后还是推荐改线的兄弟,改焊台或风枪的手柄线用外硅胶+内铁氟龙的线材,铁氟龙线虽硬但皮耐磨不容易弯折开裂,双层硅胶的内芯外皮容易弯折开裂。

未改前的焊台内部手柄线

未改前的手柄内部情况

更改开始
焊台面板扩孔加装8芯航空公插头

焊接手柄内部线忘了拍照略过,大家见谅。焊好后8根线芯外皮是硅胶线太粗往上顶线路板,导致线路板的固定螺丝太短,只能找加长的螺丝代换,由于用电动螺丝刀拧自攻螺丝导致拧过头,造成一颗螺丝差点拧破手柄外壳,拧秃噜了,等以后手柄壳破了再重新换吧。

焊接好后的手柄航空8芯母插头,线的外径和内芯外皮太粗焊接挺困难的,GX16 8芯母插头线的通孔只有6.5MM,而新买的线外径9.8MM粗穿不过,8根线芯勉强能穿过去,硬着头皮焊,焊了N久。

焊好后加装的前面板8芯公插座,公插座的针脚太细而且用了松香也不怎么粘锡不太好焊线,可惜网上没有买这种引脚的插拔端子,不然就轻松了。

由于858风枪的发热芯是220V供电,所以改成可插拔头其实有时挺冒险的,为了安全起见把母插头用电工胶带和热缩管包一下绝缘,手头没有大号的热缩管有些部分只能用电工胶带缠一下顶替。

改好后的手柄

改完的手感是虽然是双层硅胶线但线太粗感觉还是有点硬,而且太重了,希望以后有国产硅胶线厂家能做线径小于6.5MM的8芯硅胶线,同时线芯是0.5平方的。

焊好后的航空母插头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I5NTM2MjkzMg==.html?spm=a2hzp.8244740.0.0

完成好后的焊台测试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I5NTM2MjkzNg==.html?spm=a2h0j.11185381.listitem_page1.5!3~A

网友A:
涡轮的可以改,气泵的就不好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涡轮的可以改,气泵的就不好改了

气泵的本来就是硅胶外皮,无需改吧?
858焊台的主机重量太轻,我改了这个线太粗有点头重脚轻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泵的本来就是硅胶外皮,无需改吧?
858焊台的主机重量太轻,我改了这个线太粗有点头重脚轻的感觉。 ...

里面放块铁加重

网友B:
当初我的风枪也想这样改来着,懒,就不改了哈哈。
航空头可以拆散之后焊接,然后再把针装回去的,就是麻烦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初我的风枪也想这样改来着,懒,就不改了哈哈。
航空头可以拆散之后焊接,然后再把针装回去的,就是麻烦 ...

把航空公插座的针拆下来,再装上插针就松了,有时插拔会早成插针前后挤压对不齐的现象,以前买过一些不合格的航空公插座,里面的插针就是松动的,可以前后推动。不过这次买到的公插座做工合格,针都做得很牢靠。
我这次也是懒得把焊台电路板拆下来再焊接线和航空公插座插针,以至于角度不好,不好焊接。

网友C:
我用8芯0.5的拖拉电缆改的,航空插头用的反装式接头,面板上的航空头露出来是母头插孔,不是露出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8芯0.5的拖拉电缆改的,航空插头用的反装式接头,面板上的航空头露出来是母头插孔,不是露出针。 ...

拖拉电缆的长啥样?外皮柔软耐高温不?航空插头反装式不错,就是M16的航空头现在马云家比较少人卖,而且不包邮。

网友:
TRVV电缆柔软度可以,貌似耐高温不如硅胶线,而且线材比较重,

那种是2芯粗线+6芯细线的硅胶线太难找, 以前搜了好久没找到。

网友D:
这个插头这样用很危险,经常动来动去,最后插头内部容易短路,要用买个大号的, 或者全部焊接要套热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插头这样用很危险,经常动来动去,最后插头内部容易短路,要用买个大号的, 或者全部焊接要套热缩管 ...

准备效仿8楼那位兄弟采用防装插头,看上威浦WS16。

网友(2024-01-08):
8芯插头插座有接线图没

网友:
谁有手柄8芯接线图。

网友:
我也是这个型号的风枪,当初刚买了几天就改成航空头了。直接剪断原装的线,两边分别接上航空头就行了,不用换线啊。

网友:
这种热风枪手柄里可是有220V电压的,感觉这个航空插头有点不靠谱!

网友(2025-05-21):
线序有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