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德生PL550收音机时钟校准

楼主(2019-07-31):
我有一个德生PL-550收音机,习惯放在床头听早新闻,顺便当作闹钟使用,这款收音机声音温暖,功能实用,非常喜欢。但德生收音机时钟不准是很普遍的现象,我这个PL550每周的误差就有3-5分钟,偏快,时间久了误差过大,有点受不了,一直想校准时钟,手上没有电路图,论坛也没人折腾过,见主板上有个晶振,也没标频率,以为是控制时钟的,但折腾了几回,时钟毫无变化,感觉不对就放弃了。后来有坛友拆另一款德生,我看显示屏背面有个晶振,看起来是时钟晶振,后来拆开我这个PL550,用手电照了一个,果然藏在显示屏背面的屏蔽罩内,于是动手进行校准。

时钟晶振电路在液晶屏背面,屏蔽罩内,操作比较麻烦

时钟电路一般都用无源晶振,通过负载电容来调节频率。时钟走时精度受晶振本身的精度和负载电容的匹配度影响,当然,还有温度变化。其中晶振的精度可以通过更换高精度晶振解决,万能的淘宝可以买到,我囤了一些KDS 5PPm的时钟晶振;除此,我们可以通过小幅调整负载电容的大小来调节时钟的快慢:如果时钟偏快,应增加负载电容,最简单的做法是在晶振的两脚并一个合适的电容(通常为PF级);反之,应减小负载电容,更换小一点的电容,或者在原电容上串联电容。
电容串联总容量 = 各串联电容的倒数之和的倒数,例如两个100微法电容串联以后,是50微法;电容并联总容量= 各并联电容之和。

典型的时钟晶振电路图如下:

时钟晶振的规格通常如下:

频率:32.768KHz频偏:5PPm(市售时钟通常使用的10PPm/20PPm或者更低精度的晶振,精度低的便宜,但温飘大,走时误差大,夏天偏快,冬天偏慢)负载电容12.5PF (通常使用2*22PF电容串联,串联后为11PF,略小于额定值,所以市售时钟普遍偏快)

回到德生收音机的时钟,我想可能德生使用的晶振精度不高或者负载电容匹配不好,所以普遍误差很大,少数精准,这得看运气。
为了彻底解决时钟精度,我干脆更换了5PPm的KDS晶振,由于没有测量频率的条件,所以没有动原负载电容;时钟晶振电路在屏蔽罩内,我的时钟是偏快的,为避免反复开壳,我从晶振两脚引出两根线到正面,并联了自制绕线电容,通过两次调整,现在时钟误差控制在每周5秒以内,已经非常完善了。

引了两根线到正面

在正面并联了一个绕线电容,随时可以加长或剪短

完工后的样子

补充内容 (2019-8-20 06:54):
20190820 后期调了两次绕线电容,现在每周误差约1.5S。

补充内容 (2019-8-20 06:55):
为了对时,自己写了个小程序,有兴趣的可以下载试用: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Xd9iJ2CaphRPloJ6VZ4dw
提取码:a3qj

网友:
好大一只闹钟。。。

网友A:
按键上的棉是楼主自己加的吗?

网友:
说起时钟,我发现我家的监控录像机时间还挺准的,没联网

网友:
德生还是不行

网友:
要说时钟,我发现淘汰下来的电能表走时很准,5 6年前的产品,时差不到30秒

网友B:
每周5秒还是不太准确。我某宝10多元买的床头小闹钟,用了三年多了,就是一年多的时候换过一次电池,调整了一下,平时从来不用调整时间,现在几乎分秒不差,上次换电池快两年了,现在发现只快了15秒,不过冬天这个基本自己又慢回来了,真是神奇,卡西欧手表都没有这么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上的棉是楼主自己加的吗?

都是德生原装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周5秒还是不太准确。我某宝10多元买的床头小闹钟,用了三年多了,就是一年多的时候换过一次电池,调整了 ...

你捡到宝了

网友:
看着挺有质感 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每周5秒还是不太准确。我某宝10多元买的床头小闹钟,用了三年多了,就是一年多的时候换过一次电池,调整了 ...

石英晶振的稳定性非常好,但是一致性做不到那么高,你刚好买了一个震荡频率32768的,而别人有可能是32769。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石英晶振的稳定性非常好,但是一致性做不到那么高,你刚好买了一个震荡频率32768的,而别人有可能是32769 ...

你说的没错,晶振本身出厂会有差异,要走时准,就得匹配好负载电容,我感觉国产时钟都没认真匹配电容,装上就卖,所以有快有慢的,也有少数准的。这方面要多向岛国学习。

网友:
原来电容串联这么计算,我还以为电压相加,容量不变呢

网友:
石英晶振的稳定性非常好,但是一致性做不到那么高,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德生收音机的时钟确实误差值偏大,本人买了几台不同型号的德生收音机没有一台时钟能走准的,就是高级机S-2000机时钟误差也很大。

网友:
好贵的时钟…

网友:
绕线电容真是骚操作

网友:
自制绕线电容很有启发

网友:
看到中周了,感觉这才是真正的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