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怎么把锂电电钻改有线的要买什么电源?

楼主(2019-08-01):
怎么把锂电电钻改有线的要买什么电源?

网友:
改什么样的有线?接220V?那找个大小合适、功率合适的开关电源或变压器电源就行。估计要开关电源,变压器的太重了。当然还要连线

网友:
看你是几伏的电钻了,就像我,良明的18伏马刀锯和电圆锯都改成有线了,加装了航空插座,买了个20伏17A的明纬开关电源连线接航空插头用

网友A:
是12V电钻?我买一乐的GE12V16.7A200W小体积电源。

网友:
无线改有线,拖个电源方便吗

网友:
这个我知道,需要的电流比较大,我的EZT611需要30A以上的电流,市面上,小电流的5V、18v、等等都好找但不能用,我留意这个事情很久了,也就是12V、24V的电源好找一些,开始也不知道12V配个电源需要什么样的,找了5a、17a、24a、28a、54a等好多,才发现只有54a的能干活,别的制动空转,干活不行,别的电压的大电流的不好找,还有个思路就是找变压器,再买个整流桥,我没有试过,估计应该可以。

网友:
如果电源不能做到电钻里面的话,尽量用电瓶做电源,大电流的开关电源都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12V电钻?我买一乐的GE12V16.7A200W小体积电源。

这个电源不便宜啊

网友:
随便找一个笔记本的电源改一下线就行,就是按开关的时候不要一下子全速,电源会保护的,慢慢按下去就行。
我的就是这么用的,电钻是21V的,电源是19V的。

网友:
你需要一只20A的大电流的开关电源,或者一只10A的工频变压器+整流(滤波)电路。

网友:
服务器电源,功率大又便宜,改装首选

网友:
看看手枪钻锂电池电压电流,购置相应功率的开关电源就行了,如果想调速,在开关电源输出端加个调速电路。

网友:
选择服务器电源,功率大,能充分发挥电钻的能力,价格还不贵。

网友:
你也不说电压  别人怎么建议??

网友:
我有一个12V 15A的广告电源,准备用这个来带便宜电钻

网友:
有刷电机的话,启动电流接近工作电流3倍,很容易引起开关电源保护。其实变压器扛过载能力强,倒是个挺好的方案,200-300w左右的就够了。

网友:
这种动力的玩意就不能上开关电源,如果要上开关电源的话,10W的电机你得上50 100W的电源,小了连开机都开不开,一加电马上保护

倒是变压器的过载能力要强一些似的,只是启动慢一些

网友:
如果直接用开关电源直流估计要大功率或在电钻上并联法拉电容,感性负载启动电流远大于工作电流,否则电源很容易烧坏

网友:
花那些改电源的钱,不如直接买新电钻

网友:
串一个电阻或电感就可以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