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便宜小手电时不时发神经,该怎么治疗?

楼主(2019-08-01):
某宝上买的,算起来差不多有十来年了,这两年来时不时的发神经(自动变光),虽然很少用上,但还是用得着的,在此请教各位,这货什么毛病,该怎么折腾好呢?
wechat_upload15645897785d41bed2143ad
wechat_upload15645898175d41bef922623
wechat_upload15645898675d41bf2bc2b8a
wechat_upload15645899365d41bf707d7db

网友:
我也有类似便宜货,一样的毛病

网友:
开关问题吧,去掉尾盖,接通电池和电筒螺纹看看有没有问题,拧紧电路压环。

网友:
先排除接触不良。开关,弹簧,还有电路板是否松动,接触部分是否氧化

网友:
开关按的多了,上面有污迹,拆下来用刀片清理清理就可以了

网友:
电池估计是尖头的,

网友:
我也买个便宜小手电,里面铅酸电池,想换18650居然换不进去

网友:
开关问题,某宝有开关,换一个

网友:
我买的跟你的差不多,是神火的,也是这个问题,动不动就不亮了,要拍一下才好

网友:
我也有个一样的,9块9包邮,一直使用正常

网友(2019-09-18):
基本都是开关

好的手电,小小的开关属于质量要求最高的3大核心部件之一

网友:
这个开关是个很重要的东西,重要程度甚至超过电池,电池只是待机时长,开关会直接影响到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是不是拧紧了有震动就会换档,不拧紧就不会,还有尾部不是弹簧而是柱状触点,如果描述符合那就是前端弹簧接触不良,我的一个便宜C8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