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12刷lakka,还不会玩。(玩了几天,基本会点了)

楼主(2019-08-01):
前几天在论坛看到有人说晶晨的机顶盒可以刷lakka玩怀旧游戏,觉得有点意思。但手头机顶盒没有晶晨的,所以放马咸鱼。听说s912性能不错,正巧遇到过卖尸体的,t95z plus 2加16,也不贵46米包运拿下。到手成色还不错,马上救砖,结果很轻松就救活了。

不过,只是无线正常,还不错有5g。有线由于中兴千兆网卡用的少,所以一些固件没有驱动,而原机固件难寻又难用,所以有线不通,不通就不通吧。

lakka没玩过,不会,各种百度,终于下载起动成功!但研究半天不会用,夜已深,就放一边吧,有空在玩。休息啦,啦。图片手机不好编辑,自己挑着看吧。

网友A:
刚刚入手N1,夕夕85入的,打算刷游戏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刚入手N1,夕夕85入的,打算刷游戏机

我也买了,优盘刷的EmuELEC。玩了两次不玩了。好像不兼容XBOX ONE无线手柄。只有一个旧的USB手柄可用。不想再买手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优盘刷的EmuELEC。玩了两次不玩了。好像不兼容XBOX ONE无线手柄。只有一个旧的USB手柄可用。不 ...

周末折腾下

网友C:
我的905安好了,问题是旧的USB手柄设置有点问题,用USB键盘来设置都不能保存。听说是个BUG。

楼主:
可以玩了,感受一下我逝去的青春……(图片明明正的,上传之后就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905安好了,问题是旧的USB手柄设置有点问题,用USB键盘来设置都不能保存。听说是个BUG。 ...

默认不保存,设置完成点一下保存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一圈灯很骚啊,自己装的还是原来就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一圈灯很骚啊,自己装的还是原来就有的

原装,这个型号就这样,据说是外贸机,T95Z  PLUS  2+16。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装,这个型号就这样,据说是外贸机,T95Z  PLUS  2+16。

这么高的配置还这么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高的配置还这么便宜啊

尸体机。他刷死了,我救活了。

网友E:
我买了P哥的,挺好,不过用的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买了P哥的,挺好,不过用的很少

有他家的手柄么,来个拆机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刚刚入手N1,夕夕85入的,打算刷游戏机

85怎么买的 我看怎么都1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85怎么买的 我看怎么都100多

好像最近涨价很多

网友:
这机器我16年买的好像 固件原生有bug 卡的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操作起来很卡, 后来刷的那个xda 论坛上的那个poison 固件还行,但是还是卡 我估计是跟这玩意用 的内存颗粒有关系 都是镁光 大S 打标的,估摸着给换了会不会好点 顺便把nand 也换了。

网友G:
魂斗罗这些几十k的小游戏,老实说小鸡模拟器一样能玩。32G的tf卡刷整合包感觉还是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魂斗罗这些几十k的小游戏,老实说小鸡模拟器一样能玩。32G的tf卡刷整合包感觉还是麻烦了 ...

安卓本身就是个虚拟机,虚拟机上再套个虚拟机玩游戏,那个延迟感人的,安卓能玩,但是像LAKKA这样的Linux直接玩体验会好很多。

网友H:
t95z plus 2加16,也不贵46米包运拿下。。。。。哪里有?我也想要

楼主(2019-09-01):
引用 网友H:
t95z plus 2加16,也不贵46米包运拿下。。。。。哪里有?我也想要

尸体机,可遇不可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