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看看小电桥的输出波形和示波器探头的电容

楼主(2019-08-01):
先看看小电桥的输出波形

10khz,电平0.6v,从示波器上可以看出,电平指的是有效值

10khz,电平0.1v,

10khz,电平0.3v,

10khz,电平0.3v,探头推到10:1,29mv,精度还可以吧

10khz,电平0.6v,,探头推到10:1,58mv,

100hz,电平0.6v,

10khz,电平0.1v,120hz就不看了

1khz,电平0.1v,

1khz,电平0.3v,

下面看下探头的电容,在线似乎不准,拿下来测试

1:1时,电容是130pf,电阻是很大的,相对来说
探头接在示波器上是的电阻大约是1M,这个阻值符合实际

10:1时,电容是20多f,电阻大约是10M左右,相对来说
探头接在示波器上是的电阻大约也是10M

网友A:
加号和双斜杠分别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号和双斜杠分别是什么意思

加号是串联模式,斜杠是并联模式的阻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号是串联模式,斜杠是并联模式的阻容

多谢指教,对阻抗什么的一直云里雾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指教,对阻抗什么的一直云里雾里

哈哈,我也是

网友B:
你的138准吗?
我的不准,请教怎么调整比较好?

网友:
朋友的测试仪器真的挺好的,羡慕啊!

网友C:
请问这个示波器是什么牌子的?小巧便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示波器是什么牌子的?小巧便携

今越,只能测20khz以下范围比较好,100khz就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138准吗?
我的不准,请教怎么调整比较好?

示波器吗,感觉低频还可以,比较准,具体怎么校准好像有说明书,不行问厂家

网友D:
测试信号电平倒不需要多准确,稳定更重要,可以用你的1054Z打开统计测下一段时间的最大最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试信号电平倒不需要多准确,稳定更重要,可以用你的1054Z打开统计测下一段时间的最大最小值 ...

有统计功能吗,我都忘了我的示波器什么型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统计功能吗,我都忘了我的示波器什么型号了

记错了,你的好像是什么信, 不是普源

网友:
这一浪一浪的,真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