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蜗牛气喇叭

楼主(2019-08-01):
手上有一个蜗牛气喇叭拆开看看

网友:
压缩空气驱动的发声

网友:
汽车用的吗?

网友:
铝包铜上色。刮刮乐试试?

网友A:
警报器吧?不应该是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警报器吧?不应该是喇叭

车用喇叭,气动的,音量超级大,小中货车基本都是这种喇叭、
报警器比这小多了,音量也没这大

网友B:
头一次见到内置气泵的喇叭,以前见到卡车上的喇叭需要外部气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头一次见到内置气泵的喇叭,以前见到卡车上的喇叭需要外部气源。

是的,汽笛多是用刹车气缸的压缩气,早年拖拉机的汽笛甚至挂在引擎排气口上,拽动上面的铁丝,喇叭套上排气管口,就吹响了喇叭。

网友:
竟然是个电机驱动的汽笛,这种低频声压大,可以传很远,穿透力强

网友:
我晕~我还以为是“喇叭花喇叭”

网友:
做成闹钟哈哈哈

网友C:
这种反应慢,电机转起来到出声有点延迟,还是火车高压罐加电磁阀的气喇叭来的快

网友:
看线气泵功率不小

网友:
,这玩意拆了干啥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反应慢,电机转起来到出声有点延迟,还是火车高压罐加电磁阀的气喇叭来的快 ...

这电机功率大,和压缩气体没啥区别。

网友:
这玩意需要用继电器,不能直接接到喇叭开关上,
电流太大了,以前改装的时候装过,一开始不知道,结果开关被烧化了,
后来才知道需用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电机功率大,和压缩气体没啥区别。

可以改成轮胎充气泵吗?

网友E:
对了~  逗鱼上看到过火车头的汽笛。买一套装车上炸街八成会被打吧。

还有火车头上的大灯真叫一个瞎狗眼的亮,任何大货车的远光灯都成了蜡烛。

网友:
这个装轿车前面估计很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了~  逗鱼上看到过火车头的汽笛。买一套装车上炸街八成会被打吧。

还有火车头上的大灯真叫一个瞎狗眼的 ...

还是体育场的灯更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