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已修复,求助金速固态不识别问题

楼主(2019-08-01):
已经修复,开卡为mlc,90g
金速120g,msata固态硬盘主控是2258xt,芯片29f48b2alcmg2,电脑关机后再开机就不识别硬盘了,用转换卡插上接sata都不行,请教还有办法吗明白量产能不能修复。这是3片式结构。

网友A:
可以量产恢复使用,但数据将被彻底抹除无法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量产恢复使用,但数据将被彻底抹除无法恢复

好的,我先试试

网友B:
不认盘?掉firmware  了吗?  先量产一下 试试! 看看这个板上有没有上复位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认盘?掉firmware  了吗?  先量产一下 试试! 看看这个板上有没有上复位IC! ...

晚上拍个照,大家帮我看看,里面有税控软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晚上拍个照,大家帮我看看,里面有税控软件。

是想救 盘里面的资料吗?如果想救 就不能量产了,你短接一下插电脑 看看电脑能不能认到1GB 的一个盘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想救 盘里面的资料吗?如果想救 就不能量产了,你短接一下插电脑 看看电脑能不能认到1GB 的一个盘符。 ...

今天已经把软件搞好了,所以看看盘还能不能修复,不行就用芯片试试做u盘

楼主:
晚上试了u口,开卡也不识别,硬盘上的3个灯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已经把软件搞好了,所以看看盘还能不能修复,不行就用芯片试试做u盘 ...

用治具短路去认一下盘,看看是否能认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治具短路去认一下盘,看看是否能认得到

这个有没有教程方法,短路位置我还不清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有没有教程方法,短路位置我还不清楚

应该是最面的 左边的 上下2个控吧!短路后直接去通电 然后在用软件去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最面的 左边的 上下2个控吧!短路后直接去通电 然后在用软件去识别 ...

行,我晚上回去就试

楼主:
是不是这个

网友:
是的,短接看看能不能认到盘,

网友B:
看你这个芯片应该是L06B  的 是不是当MLC 在用 还是切TLC 在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你这个芯片应该是L06B  的 是不是当MLC 在用 还是切TLC 在用?

丝印都是48g,妥妥的tlc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丝印都是48g,妥妥的tlc啊

TLC 贴4片  有点 亏 ,封成TSOP的wafer,一般还蛮早的,bad block应该不多,频率在DDR200, 可以去开成MLC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这个芯片应该是L06B  的 是不是当MLC 在用 还是切TLC 在用?

百度了一下,应该是tlc模式,120g,mlc是90g

楼主:
引用 网友B:
TLC 贴4片  有点 亏 ,封成TSOP的wafer,一般还蛮早的,bad block应该不多,频率在DDR200, 可以去开成MLC  ...

这是3贴,不是4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TLC 贴4片  有点 亏 ,封成TSOP的wafer,一般还蛮早的,bad block应该不多,频率在DDR200, 可以去开成MLC  ...

intel的3d颗粒就没有tsop封装的,这是自封黑片
短rom上面的两个孔,连电脑,开卡工具就能看到了,如果不会开卡私信,我远程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