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山上的移动电源锂电池鼓包了....拆

楼主(2019-08-01):
山上的移动电源锂电池鼓包了....

有一块电池鼓了

END

网友A:
电池真圆,膨胀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真圆,膨胀了啊

怀孕了能不圆吗

网友A:
当心点玩,不然boom了

网友B:
以前的硬盘盒款式充电宝,厚度够的话可以换18650电芯,网上那有同步整流的升级驱动板可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心点玩,不然boom了

不玩了,丢一边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硬盘盒款式充电宝,厚度够的话可以换18650电芯,网上那有同步整流的升级驱动板可选。 ...

不准备弄了

网友:
看着电板还行

楼主:
这个电板直插负载不启动,要按一下按钮才启动,很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板直插负载不启动,要按一下按钮才启动,很怪

早期有些方案是这样的,不过这充电板做工算不错了,舍得用固态电容,电感质量也不错,能过大电流,当18650充电器用也不错。

网友:
我的小米充电宝鼓包了,我是拆开把电池外层割开一个大口子放气,然后外盖钻了将近20个散热出气的洞眼,目前算是正常,最后不能用的就拆板丢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