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下我车子发动后,电压大电瓶上是13.8V。但点烟器上是13.2.

楼主(2019-08-01):
请问下我车子发动后,电压大电瓶上是13.8V。但点烟器上是13.2V,晚上行驶时灯光暗,看不见路,这种情况是电路有问题不。

网友:
开灯时量下电压是多少,超过13伏就正常了,否则可能是发电机有问题了

网友:
灯光暗可能是实际上到灯泡的电压下降了,查接头电阻,

网友A:
晚上行驶时灯光暗这个问题是突发的还是一直这样?电瓶老化发电机功率小也直接影响晚上灯光亮度。线路老化接插件氧化也存在近端远端电压差

网友:
电瓶12V以上就是正常的,寿命快完时就只有11V左右了,我之前换下的只有10.8V

楼主:
谢谢了,可能是线路有问题,我回头检查下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晚上行驶时灯光暗这个问题是突发的还是一直这样?电瓶老化发电机功率小也直接影响晚上灯光亮度。线路老化接 ...

今年来一直是这样的,晚上都没敢开什么车

网友B:
启动后电压一般接近14V了吧,因为此时发电机工作了,他的充电电压貌似一般不超过14.4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启动后电压一般接近14V了吧,因为此时发电机工作了,他的充电电压貌似一般不超过14.4V ...

用磷酸铁锂,打着1分钟上到14.4了,以前朋友开冷藏车的,他说制冷机一工作就电池灯亮,我让他发电机到电池加了条75平放的线,一下电压就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年来一直是这样的,晚上都没敢开什么车

如果不想查,加个线组吧,原灯线控制,电瓶直接驱动大灯!你这发电可以,灯组线可能不行了,

楼主(2019-09-05):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想查,加个线组吧,原灯线控制,电瓶直接驱动大灯!你这发电可以,灯组线可能不行了, ...

已经地线接地打磨重接过了,加了粗地线从电瓶到车身,还是没用,直接淘宝大灯插座一对,准备按你说的办了

网友:
看来是线阻大

网友:
电压正常,灯泡该换了

网友:
考虑线路压降

网友:
拆开看看灯泡,可能有大惊喜

网友: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如果以前一直正常,电瓶电压在14.3V左右,突然出现电压偏低(远低于14.3)的现象,一般是发电机调压器或整流回路有故障.换个发电机就能满血复活.

网友:
你确定你的灯泡没有老化? 开灯测灯泡插座电压,启动车辆后发电机运转的正常电压是 13.8V~14.4V

楼主(2020-01-14):
谢谢大家的支持,检查过了,线路已经换了,用继电器直接电瓶供电,灯泡已经换了氙气了,强不了多少,确定是反光碗老化了,修理厂换的垃圾副厂的问题!现在闲鱼了新灯碗,再研究如何安上去,

网友:
原车卤素换的氙气灯泡?有透镜吗?   没透镜老化的快是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