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格兰仕G70F20CN1L-DG(B0)微波炉

楼主(2019-08-01):
老婆的同事一台G70F20CN1L-DG(B0)微波炉说通电后空开跳了,然后再通电就没反应了,说拿来让我看看能不能修!?

拆开后看到保险爆了。。。

家里同有8A的,换了个10A的上去,通电试了一下,有返应,开门灯会亮,后面的风扇也会转一下,但是面板没反应啊。。。。

面板的电路板拆下来,发现爆黑了。。。。保险一定断了,,再查一下其他的吧

查了一下,断了保险 还有二个1N4007,换上,再看,入线的一条铜片也爆没了,只能飞线了。。

装上通电试机,,,面板灯亮了,有反应了,但试了一下按键,晕。队了启动键其他全部好好的,但就是不能启动!!!郁闷啊!

拆下来面板按键搞来搞去都没有用!!!
最后想想不如安装个电磁炉按键上去吧。。。。。。

搞定安装上试了一下,OK了!!!!!

谢谢观赏!!!

网友:
成功修复,好评!

网友A:
所以这种家电,尽量买机械式的,根本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这种家电,尽量买机械式的,根本不坏

机械的有一个问题就是没办法精确要几分几秒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械的有一个问题就是没办法精确要几分几秒时间。。。。

热个菜,烧个饭,多几分少几秒能有多大差距啊?定个3分钟,你也不一定知道3分钟肯定就是最好的。

网友:
还有这波操作?

会不会那条扁排线有接触不良

网友B:
你老婆同事的东西你随意就给别个打个洞合适吗?要是我直接喊你赔钱,最讨厌影响外观的做法

网友C:
lz胆真大,换保险丝直接通电

网友:
虽然这按钮有点难看,修好了还是值得庆祝下

网友D:
微波炉只买机械式的,这种太复杂,一堆按钮都不知道咋搞,老人根本不会用

网友:
牛掰,恭喜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老婆同事的东西你随意就给别个打个洞合适吗?要是我直接喊你赔钱,最讨厌影响外观的做法 ...

因为之前她就说过能修就修不能修就不要了………如果她不满意可以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胆真大,换保险丝直接通电

有灯泡大法怕什么

网友:
这种薄膜按键坏了一个就知道整板换了,真不好搞

网友:
好干净,估计没怎么用吧

网友:
厨房电器最好还是不要裸露电路,有漏电危险

网友:
这按钮有点难看,外面加个脱帽不是更好点。

网友:
为啥烧了保险还能搞坏薄膜开关呢?好好的面板被你破了相!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械的有一个问题就是没办法精确要几分几秒时间。。。。

机械的一般可以精确到10秒单位~但是一般我估摸着快到时间了就直接拧停了
也用着触摸微波炉,从来只用3个按钮,1分钟和10秒,还有开始键。。。。
其他的全是摆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微波炉只买机械式的,这种太复杂,一堆按钮都不知道咋搞,老人根本不会用 ...

我妈就热饭把烧烤按开了离开洗衣服去了,里面打包盒都着火了,微波炉报废了、橱柜烧黑了一大片。幸亏有个灭火器。刚买的灭火器准备车过年检用的,这就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