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LED灯关灯后闪(开关在零线)

楼主(2019-08-01):
我想问下,除了把开关换在火线 ,还有没有其它的办法解决LED灯关灯后频闪的问题,晚上关了灯再加上点MUSIC,都可以蹦迪了。
因为这条线没法从开关盒里面换线(移动过开关位置,原来盒子的位置贴瓷砖了) ,又不能从总进线交换(其它的又是对的),现在只能接一个白炽灯用 ,

我想问问 ,有没有办法能不能有其它的替代办法 ? 用220V的中间继电器 然后像下图这样接线?

网友A:
灯的接入线调换一下不就可以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的接入线调换一下不就可以了嘛

就是没法调整开关的,灯线调换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没法调整开关的,灯线调换有用?

灯里面加个继电器!开关关闭时将灯的两根线全部切断就可以了

网友:
并个电容 那电会不会走电容过了
猜想的没试过

网友B:
并0.68 630v无极电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0.68 630v无极电容看看

没有啊, 前面找了个安规X电容, 没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啊, 前面找了个安规X电容, 没效果。

我是并在LED灯里输入端

网友C:
开关是关断了火线的,灯都还能常年微亮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是关断了火线的,灯都还能常年微亮的路过

你这估计是开关有问题吧。

网友:
LED灯的两端并联一个47K电阻试试。

楼主:
某宝买了个 220V的中间继电器 解决问题了,继电器上的串的LED指示灯是常亮的

网友:
灯的质量不好    好点牌子的灯    都没事

网友:
把开关盒上的指示灯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