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xl4501可调恒流源制作

楼主(2019-08-01):
XL4501官方数据手册里实现恒流需要不同采样电阻。没法实现连续可调。
电压倒是可以实现连续可调。
另辟蹊径改了一下电路图,现在可以实现电压,电流连续可调。
XL4051自带恒流,设定好最大电流自动限流。

网友:
试验结果如何呢?我以为要加运放比较呢

网友:
Mark一下,等分享更多

网友:
都没有电流取样部分,如何恒流?这是假恒流。

网友:
谢谢分享~~~

没有电流反馈控制,
感觉,是个限流电路。

网友:
那么说2596也可以并联扩流

网友A:
你是来搞笑的么?电流反馈电路都被你省掉了,送个假信号,你这要是能恒流,人家还要买采样电阻干什么

网友:
这孔开的。。。一塌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来搞笑的么?电流反馈电路都被你省掉了,送个假信号,你这要是能恒流,人家还要买采样电阻干什么 ...

万用表可测量,设定1A输出是1A,它的反馈电阻就是用来限定最大电流。我只是提前设定了!实际应用可以,有些可调电源不都是这样,先短路设定电流,最大不超过设定电流。

网友B:
假电流反馈,不知会不会炸

网友C:
看了半天电路图,不明白你图上那个限流部分的5V是从那里接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电流反馈,不知会不会炸

数据手册写的很清楚,给定反馈电阻可控制pwm0-100%线性变化,只是想获取不同电流需要更换各种型号电阻。改过后可实现5A-0连续可调。实际应用真实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半天电路图,不明白你图上那个限流部分的5V是从那里接来的?

黑色方块为DC-DC电源模块24V转-5V,型号WRA-24-05D.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电流反馈,不知会不会炸

内置短路过压过热保护

网友D:
晕死,哥哥你真的理解了恒流的概念吗?恒流不取样你现在是拿CS脚当固定调压使用并且是开环调压.芯片是不会烧还能从零起调呢.XL芯片我用了很多,满意的恒流是小电流自接用取样电阻放置在CS脚,大电流加运费后接入CS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晕死,哥哥你真的理解了恒流的概念吗?恒流不取样你现在是拿CS脚当固定调压使用并且是开环调压.芯片是不会烧 ...

你可以自己测测,我这给定CS电压是限制电流大小,就好比0.11V对应5A ,0.055V对应2.5A,想要恒流电压调最大,和负载也有关。但是最大电流不会大于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晕死,哥哥你真的理解了恒流的概念吗?恒流不取样你现在是拿CS脚当固定调压使用并且是开环调压.芯片是不会烧 ...

0.11V-0V调压,你先看看数据手册里取样电阻什么原理,是怎么实现限定电流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黑色方块为DC-DC电源模块24V转-5V,型号WRA-24-05D.不便宜。

哦!原来是外接了DC电源模块,那你得在原理图上也标注出来啊,不然看得一头雾水。
另外想知道万一你的DC-DC电源模块的GND端开路了,会有什么情况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原来是外接了DC电源模块,那你得在原理图上也标注出来啊,不然看得一头雾水。
另外想知道万一你的DC- ...

开路输出电流是0

网友:
没看明白,比如设定12v,3A。
电源输出短路,12V会掉电压吗?
这时电源输出功率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