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半夜修风扇

楼主(2019-08-01):
晚上十点多回到家,说风扇坏了。我一拿,面面的转页掉下来了。原釆转页电机开瓢了。
这电机是依靠电机自身的四个卡子卡住的。不知道是用的人力气大还是卡子松,所以他前面掉下来了。把它装回去四边再敲紧一点,先这样用着吧。

网友:
还以为是热的睡不着才修的

网友:
个人表示,非常讨厌这种前面用减速电机换向的电扇,

网友:
不知道502有没有加强效果

网友:
应该设计成外盖固定的好些,楼主的风扇同步电机,可以用焊锡焊接上。

网友:
看样子是半夜家暴引发的惨案。。。。。

网友:
像这样固定比较好,铁皮可以弯一下会压得紧一点,像以前很多收录机的喇叭那种固定方式

网友:
收口质量差了,没压得住顶板

网友:
这个电机好像也是罩极式的

网友:
电机5元一只,昨天帮老街坊义务修好了一台。

网友:
缘分,这俩天也修个风扇,终于搞定

网友A:
楼主,方便有时间偿修平板么?有个酷比魔方iwork11字库坏了,吹下字库后发现自己上不上去,今天发现电池的正负极还短路了欲哭无泪的感觉在论坛找到一起你发的的帖子厚脸过来寻求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方便有时间偿修平板么?有个酷比魔方iwork11字库坏了,吹下字库后发现自己上不上去,今天发现电池的 ...

好久没有修了,也不知你这个配置及具体故障情况

网友:
被这种电机电过…使劲转可以到好几百v

网友(2020-07-03):
个人表示,非常讨厌这种前面用减速电机换向的电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