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制冷不能再次启动

楼主(2019-08-01):
日立的用了十多年,这2天出问题了。
开机,制冷正常,如果这时关机,再开机,就不制冷了。如果不关机,到了设定温度,停制冷,温度上升,需要再次启动制冷,这时也不制冷了。如果停的时间够长,开机还是会制冷的。
这是 压缩机的启动电容坏了吗?内外机的风扇运转正常
谢谢

网友A:
压缩机会有个停机保护,刚停机由于高压侧压力高,系统会延时一会在启动,避免马上启动损坏压缩机

网友:
钳表测测压缩机电流

网友:
有可能是启动电容容量下降,导致压缩机启动力矩下降无法启动

网友:
感觉可能是缺制冷剂了···

网友:
这么长时间的产品了,电容的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看着像是过热保护

网友:
五年的就该检测电容容量了,小了马上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缩机会有个停机保护,刚停机由于高压侧压力高,系统会延时一会在启动,避免马上启动损坏压缩机 ...

主要检查压缩机电容

楼主:
休息天倒腾了2天,搞定了。
后来仔细观察,应当再次启动制冷时,外风扇也不转。
预先购买了风扇电容1.5UF和压缩机35UF(网上查的大多数用的参数),爬出窗外(一定要注意安全穿保险绳,我3楼,还好),测风扇电容标称2.5UF,实测150nF,压缩机标称35UF,实测34UF,2个全换了,测试机器正常,第2天,又购买2.5UF的换上。
至此结束
分享一下,我的水平是看不懂电路图的,单位的空调2次都是不制冷,更换压缩机电容解决,感觉挺简单的,所以小试了一下。
感谢楼上的朋友的帮助

楼主:
再多说2句,同一位置还有台 华菱空调(快20年了,制冷一直没问题,当然制热不行,当时推荐同事说是用的三菱电机的压缩机),
外壳锈迹斑斑,上盖拆一个螺丝就能开了,测的测风扇电容标称2UF,实测1UF,压缩机标称25UF,实测24UF,将那个1.5UF的换给它了。
日立的外壳还很好,没有锈,但是不好拆。
家里原来还有一台 海信 的,购买时间最短,使用次数最少,去年不制冷了(以前用的也不行,会热醒),没修,直接拆了,买的 格力  换上,一年下来效果还是不错的,制冷制热都可以的。
海信 我以后是不会碰它的任何东西了,是广告吗?呵呵

网友B:
10多年20年的电容才下降1UF,厉害
所以这回6年的格力电容35UF降到10UF后,全部换成松下电容了

网友:
故障明显就是外机散热不好,压缩机过热保护,温度降了又能启动。要吗散热风扇电机坏,要吗电机启动电容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多年20年的电容才下降1UF,厉害
所以这回6年的格力电容35UF降到10UF后,全部换成松下电容了 ...

现在想想用新买的实测33.5UF换下实测34UF是否正确,新买的电子市场10块钱买的,质量存疑。
你的松下哪家买的?我来做个记号,下次可能需要
格力6年就完,有点意外,这2年才买了2台格力,刚才还在找格力原配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想想用新买的实测33.5UF换下实测34UF是否正确,新买的电子市场10块钱买的,质量存疑。
你的松下哪家 ...

某宝上随便找一家块的,20来块钱一个,比国产的贵一倍多

网友:
我的日立之前也这样,压缩机热保护,加油重新加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