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2246en 64G 镁光芯片,台式电脑、笔记本、小米电视均不认盘!

楼主(2019-08-01):
在咸鱼上买了一个U盘,2246en,镁光好像是735吧芯片,双贴64G,开始的时候插在电脑上能出盘符,也不是每次都行,有时候3.0插口不行,换在2.0上不常用的插口上,能出盘符,现在是非常偶尔的能认出来,基本不认盘,请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卖家说是这个方案比较耗电,想要速度就是这样。我台式电脑/笔记本/小米电视都认不出来,如果确实如卖家所说,我就直接找坛友换主控了,都用不了有什么用呢?

楼主:
忘记说了,我的台式机,笔记本都好几年了,算是老式的机器(台式机支持EFUI启动,笔记本没试)吧,小米电视是4A 55寸的。

网友:
这货确实是比较耗电的,所以插的时候,尽量插供电足的插口,像台式机,尽量插后面主板上的供电口。
如果是确实用着不顺手,还是换其它方案吧,普通U盘的顺序读写速度也不错,想要4k可以买SM3350+UFS。

楼主:
好的,谢谢这位坛友的回复。

网友:
你试试 插后面的接口认不认 台式机的,3.0不认 2.0认 有时候和固件或者硬件也有关系  不一定是供电

网友A:
会比普通U盘耗电,但非读写状态下的耗电大部分设备应该能带动的,最多出现读写时掉盘,若识别后进行读写没有出现掉盘现象那供电问题的可能性不太大。感觉应该是U盘存在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比普通U盘耗电,但非读写状态下的耗电大部分设备应该能带动的,最多出现读写时掉盘,若识别后进行读写没 ...

一旦识别后读写没有问题,目前没有遇到过,现在的问题是,基本很少识别出来了,(lll¬ω¬)

网友:
闪存寿命已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