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换了个控制器 充电口的线没给接上

楼主(2019-08-01):
请问电动车充电口的线是不是直接 接在控制器的电源线正负极上

网友A:
充电口接在锂电池保护板上,如果铅酸电池,直接接到电池两端

网友:
电动车换了个控制器楼上说的对

网友:
充电口应该接在锂电池保护板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口接在锂电池保护板上,如果铅酸电池,直接接到电池两端

感谢,是铅酸电池  已经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