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贱客 FAST FAC1200R V7双频路由器拆解

楼主(2019-08-01):
论坛只有早期V2版本的拆机,看看去年的V7成什么样子了

两颗螺丝,全卡扣,感觉比TP WR840/2N用的模具要好拆(840的模具硬,而且卡扣极为牢固,空间小)

拉近点

主SOC MT7628DBN(WDR5620也是这个了,最早出现在水星D128上),5G常见的MT7612E

启动LOG,GD25Q16B 2M SPI NOR FLASH,MT7628DBN内置16M闪存(比7628KN要大),保留了PCIe接入5G PHY

[DBG] sel_fine_tmp=00000006, sel_mst_fine=00000007,fg_dly_adj=00000007
[DBG] sel_fine_tmp=00000004, sel_mst_fine=00000007,fg_dly_adj=00000005

[04020C0C][04020C09][85870000][23244446][00232447]
DU Setting Cal Done

U-Boot 1.1.3 (Apr 27 2018 - 14:25:28)

Board: Ralink APSoC DRAM:  16 MB
relocate_code Pointer at: 80fc0000
Software System Reset Occurred
flash manufacture id: c8, device id 40 15
find flash: GD25Q16B
*** Warning - bad CR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icache: sets:512, ways:4, linesz:32 ,total:65536
dcache: sets:256, ways:4, linesz:32 ,total:32768
RESET MT7628 PHY!!!!!!
Please choose the operation or press ctrl + c to stop auto boot:
   1: Load system code to SDRAM via TFTP.
   2: Load system code then write to Flash via TFTP.
   3: Boot system code via Flash (default).
   9: Load Boot Loader code then write to Flash via TFTP.                          0

3: System Boot system code via Flash.
## Booting image at bc015200 ...
addr:0xbc015200
RALINK_GPIOMODE = 54050404
RALINK_GPIOMODE = 54040404
***** Xtal 40MHz *****
start PCIe register access
RALINK_RSTCTRL = 2400000
RALINK_CLKCFG1 = fdbfffc0

*************** MT7628 PCIe RC mode *************
PCIE0 enabled
Port 0 N_FTS = 1b105000
init_rt2880pci done
Scan busNo=0, devNo=0 funNo=0.
PCI-E setup device 0x801, 0x14C3.
PCIe DEV 0x801 VENDOR 0x14C3 isn't work properly.
PCI-E setup bridge done.
**************************************pci_scan_bridge****************************************
**************************************pci_scan_bridge****************************************
Scan busNo=1, devNo=0 funNo=0.
PCI-E setup device 0x7662, 0x14C3.
PCIe DEV 0x7662 VENDOR 0x14C3 isn't work properly.
PCIe DEV 0x7662 VENDOR 0x14C3 isn't work properly.
PCIe DEV 0x7662 VENDOR 0x14C3 isn't work properly.
PCIe DEV 0x7662 VENDOR 0x14C3 isn't work properly.
PCI-E setup nprmal device done.
Scan busNo=1, devNo=1 funNo=0
Scan busNo=0, devNo=1 funNo=0.
BAR0 at slot 0 = 0
bus=0x0, slot = 0x0
res[0]->start = 0
res[0]->end = 7fffffff
res[1]->start = 20200000
res[1]->end = 2020ffff
res[2]->start = 0
res[2]->end = 0
res[3]->start = 0
res[3]->end = 0
res[4]->start = 0
res[4]->end = 0
res[5]->start = 0
res[5]->end = 0
bus=0x1, slot = 0x0
res[0]->start = 0
res[0]->end = fffff
res[1]->start = 0
res[1]->end = 0
res[2]->start = 0
res[2]->end = 0
res[3]->start = 0
res[3]->end = 0
res[4]->start = 0
res[4]->end = 0
res[5]->start = 0
res[5]->end = 0
RALINK_REG_GPIOMODE:0X55040414
RALINK_REG_GPIOMODE2:0X5550555
Before exit sysClkConnect!
In sysClkEnable!
Before exit sysClkEnable!
Attmacthi7ng6 i2nt8erEfanced lLo0o..a. ddo neu
nitNum=0

Waitting for RX_DMA_BUSY status Start... done

==> netpool_mangement.c
Init netpool for mtk network now
netpool_mangement.c(): malloc for clConfig[0] with size(4748832)!
pNetPool[0]=0x80e7f3d0!
<== netpool_mangement.c
Count=1,netpool=80e7f3d0

Tx_Ring addr: 0xa09a4ae0!!!

Rx_Ring addr: 0xa09a3e20!!!
mt7628EndLoad unitNum=1

                                      Version2.0
                            Software Platform for PNE2.2
              Copyright(C) 2001-2011 by TP-LINK TECHNOLOGIES CO., LTD.
                      Creation date: Aug  6 2018, 20:46:56
# RALINK_REG_GPIOMODE2:0X10001
miniFs.c(2442): Install minifs driver successed.
Flash ID = 0x0.
Flash UID 0x305538373818559250FFFFFFFFFFFFFF
set mii port 4 value 0x00003300
add net default: gateway 169.254.11.96
change net 169.254.11.0
change net 0.0.0.0
delete net 0.0.0.0
add net default: gateway 172.16.1.1
===========5g ssid TP_LINK-263404
==> netpool_mangement.c
mtk netPool has been init before
Count=2,netpool=80e7f3d0
First phase! the return iniString=rai!
The initString info:
        phyNum=0!
        devNum=0!
        infType=5!
        irqNum=25!
        devType=0!
        privSize=0!
        csrAddr=0x7fffffff!
        devName=rai!
Update memory base to 803d866000000001 from bar: 14
Found PCI-E device(0x14c3:0x7662) 1:0.0
            Vendor Id : 0x000014C3
            Device Id : 0x00007662
            bar 0     : 0x20000004
            bar 1     : 0x00000000
            map 0     : 0xC0000000
            map 1     : 0x00000000
hal_vec = 54, base address = 20000004
csr_addr = 0x20000000

=== pAd = 805437e0, size = 935440 ===

<-- RTMPAllocTxRxRingMemory, Status=0
<-- RTMPAllocAdapterBlock, Status=0
pAd->CSRBaseAddress =0x20000000, csr_addr=0x20000000!
device_id =0x7612
pAd->ChipID=76120044
RTMPInitPCIeDevice 1
==>../rlt_wifi/mac/ral_nmac.c(): OnOff:1, Reset= 1, pAd->WlanFunCtrl:0x0, Reg-WlanFunCtrl=0x20a
RTMPInitPCIeDevice 2
RTMPInitPCIeDevice 3
../rlt_wifi/common/eeprom.c::e2p_type=0, inf_Type=5
../rlt_wifi/common/eeprom.c::e2p_dafault=1
NVM is efuse and the information is too less to bring up the interface
Force to use Flash mode
NVM is FLASH mode (pAd->flash_offset = 0x40000)
Error opening profile "/etc/Wireless/RT2860AP/RT2860AP.dat"
../rlt_wifi/common/cmm_cfg.c : invalid length (0)
cfg_mode=14
cfg_mode=14
wmode_band_equal(): Band Not Equal!
APSDCapable[0]=0
APSDCapable[1]=0
APSDCapable[2]=0
APSDCapable[3]=0
APSDCapable[4]=0
APSDCapable[5]=0
APSDCapable[6]=0
APSDCapable[7]=0
APSDCapable[8]=0
APSDCapable[9]=0
APSDCapable[10]=0
APSDCapable[11]=0
APSDCapable[12]=0
APSDCapable[13]=0
APSDCapable[14]=0
APSDCapable[15]=0
default ApCliAPSDCapable[0]=0
Key2Str is Invalid key length(0) or Type(0)
Key3Str is Invalid key length(0) or Type(0)
Key4Str is Invalid key length(0) or Type(0)
The primary RSNIE: 805911b5, len = 8
0x0000 : 01 00 00 0f ac 02 00 00
The primary RSNIE: 805911b5, len = 20
0x0000 : 01 00 00 0f ac 04 01 00 00 0f ac 04 01 00 00 0f
0x0010 : ac 02 00 00
7f:11:eb:28:28:d4:ee:70:8f:be:d9:eb:5a:a4:67:87:
2b:db:5b:cd:19:b9:94:0d:1f:51:4b:b8:4b:79:8f:08:

ThermalProHigh_En=1, ThermalProHigh_TempTh=112
ThermalProLow_En=1, ThermalProLow_TempTh=102
1. Phy Mode = 49
../rlt_wifi/common/eeprom.c::e2p_type=2, inf_Type=5
NVM is FLASH mode (pAd->flash_offset = 0x40000)
==> netpool_mangement.c
mtk netPool has been init before
Count=3,netpool=80e7f3d0
rai: at CSR addr 0x20000000
../rlt_wifi/os/vxworks/rt_vxworks.c 3374 pAd=805437e0MBSS_Init pAd->ApCfg.BssidNum=1
availableNum(0) devInitStr =0:5:0:1024:4:0:apclii
tp_feature_steering_attach initialized tp steering timer.
Start Entry Listw algea tnim eri(pser iocd:a60l0)e
sts
erw-la-ni-f_-st5arGt_ upsdatteo_tpim
ta-rt- w-la-ni5f Gup dastet taimrert
St
Scteferg i_n m2Go
de=14
cfg_mode=14
wmode_band_equal(): Band Equal!
Stop Swtelera inn _5G5
bl= =sisisdE nacblae l1 evadpE
0 e
DNS proxy flush 010110ac/00000000
IGMP extern IP 230110ac
<<<<<load fw image method 1
<<<<<<<<<<<<< try 1
<<<<<<<<<<<<< OS_LOAD_CODE_FROM_BIN_2G will load file: /fw/mtk/WIFI_RAM_CODE_MT7628_e2.bin
<<<<<<<<<<<<< OS_LOAD_CODE_FROM_BIN_2G load file: /fw/mtk/WIFI_RAM_CODE_MT7628_e2.bin size: 63984(0xf9f0)
FW Version:_e2_mp
FW Build Date:20160524163352
-->rt28xx_open!pEndObj=8037dc5c pAd=805437e0
init irq success!
load rom patch from /lib/firmware//fw/mtk/mt7662_patch_e3_hdr_v0.0.2_P69.bin
<<<<<<<<<<<<< try 1
<<<<<<<<<<<<< oooooo! will load file: /fw/mtk/mt7662_patch_e3_hdr_v0.0.2_P69.bin
<<<<<<<<<<<<< oooooo! will load file: /fw/mtk/mt7662_patch_e3_hdr_v0.0.2_P69.bin
<<<<<<<<<<<<< OS_LOAD_CODE_FROM_BIN load file: /fw/mtk/mt7662_patch_e3_hdr_v0.0.2_P69.bin size: 26350(0x66ee)
build time =
20141115060606a
rom patch for E3 IC

platform =
ALPS
hw/sw version =
▒▒
patch version =

<<<<<load rom patch finish 0
load fw image from /lib/firmware//fw/mtk/MT7662_E3_v1.9_20160711.bin
<<<<<<<<<<<<< try 1
<<<<<<<<<<<<< oooooo! will load file: /fw/mtk/MT7662_E3_v1.9_20160711.bin
<<<<<<<<<<<<< oooooo! will load file: /fw/mtk/MT7662_E3_v1.9_20160711.bin
<<<<<<<<<<<<< OS_LOAD_CODE_FROM_BIN load file: /fw/mtk/MT7662_E3_v1.9_20160711.bin size: 81984(0x14040)
FW Version:0.0.00 Build:1
Build Time:201607111443____
fw for E3 IC
--> rtmp_nv_init
wlan_5G is caled
<<<<<load fw image finish 0
RX[0] DESC a051e140 size = 4096
RX[1] DESC a051d120 size = 4096
--> rtmp_nv_init
wlan_5G is caled
../rlt_wifi/chips/mt76x2.c:illegal channel (167)
../rlt_wifi/chips/mt76x2.c:illegal channel (167)
../rlt_wifi/chips/mt76x2.c:illegal channel (169)
../rlt_wifi/chips/mt76x2.c:illegal channel (169)
../rlt_wifi/chips/mt76x2.c:illegal channel (171)
../rlt_wifi/chips/mt76x2.c:illegal channel (171)
../rlt_wifi/chips/mt76x2.c:illegal channel (173)
../rlt_wifi/chips/mt76x2.c:illegal channel (173)
Country Region from e2p = ffff
../rlt_wifi/chips/mt76x2.c:: is_temp_tx_alc=0, temp_tx_alc_enable=0
../rlt_wifi/chips/mt76x2.c:: is_ePA_mode=0, ePA_type=3
../rlt_wifi/chips/mt76x2.c:: [5G band] high_temp_slope=0, low_temp_slope=0
../rlt_wifi/chips/mt76x2.c:: [2G band] high_temp_slope=0, low_temp_slope=0
../rlt_wifi/chips/mt76x2.c:: [5G band] tc_lower_bound=0, tc_upper_bound=0
../rlt_wifi/chips/mt76x2.c:: [2G band] tc_lower_bound=0, tc_upper_bound=0
../rlt_wifi/chips/mt76x2.c::LNA type=0x11, BLNAGain=0x0, ALNAGain0=0xffffff81, ALNAGain1=0x0, ALNAGain2=0x0
2. Phy Mode = 49
3. Phy Mode = 49
../rlt_wifi/mcu/mcu_and.c
0x1300 = 00064300
MAX_LEN_CFG =3e3640     2
../rlt_wifi/common/rtmp_init.c: primary/secondary ant 0/1
../rlt_wifi/mcu/mcu_and.c:cr_type(2)
../rlt_wifi/ate/common/rt_ate.c(): MT76x2 hook !
[url=home.php?mod=space&uid=2281032]@@@[/url] BuildChannel # 36 :: Pwr0 = 33, Pwr1 =33, Flags = c0, RemainingTimeForUse=0
@@@ BuildChannel # 40 :: Pwr0 = 33, Pwr1 =33, Flags = c0, RemainingTimeForUse=0
@@@ BuildChannel # 44 :: Pwr0 = 33, Pwr1 =33, Flags = c0, RemainingTimeForUse=0
@@@ BuildChannel # 48 :: Pwr0 = 33, Pwr1 =33, Flags = c0, RemainingTimeForUse=0
@@@ BuildChannel # 149 :: Pwr0 = 33, Pwr1 =33, Flags = c0, RemainingTimeForUse=0
@@@ BuildChannel # 153 :: Pwr0 = 33, Pwr1 =33, Flags = c0, RemainingTimeForUse=0
@@@ BuildChannel # 157 :: Pwr0 = 33, Pwr1 =33, Flags = c0, RemainingTimeForUse=0
@@@ BuildChannel # 161 :: Pwr0 = 33, Pwr1 =33, Flags = c, RemainingTimeForUse=0
@@@ BuildChannel # 165 :: Pwr0 = 33, Pwr1 =33, Flags = 0, RemainingTimeForUse=0
RTMPSetPhyMode: channel is out of range, use first channel=0
MCS Set = ff ff 00 00 01
TX0 power compensation = 0x38
TX1 power compensation = 0x38
        WTBL Segment 1 info:
                MemBaseAddr/FID:0x28000/0
                EntrySize/Cnt:32/128
        WTBL Segment 2 info:
                MemBaseAddr/FID:0x40000/0
                EntrySize/Cnt:64/128
        WTBL Segment 3 info:
                MemBaseAddr/FID:0x42000/64
                EntrySize/Cnt:64/128
        WTBL Segment 4 info:
                MemBaseAddr/FID:0x44000/128
                EntrySize/Cnt:32/128

===============qadInit_2G===============
../rlt_wifi/chips/mt76x2.c():rf_bw=2, ext_ch=1, PrimCh=149, HT-CentCh=151, VHT-CentCh=155
../rlt_wifi/ap/ap.c(): AP Set CentralFreq at 155(Prim=149, HT-CentCh=151, VHT-CentCh=155, BBP_BW=2)
../rlt_wifi/chips/mt76x2.c(channel = 155)
Steer is not enabled, skip start
Main bssid = f4:6a:92:88:4f:d2
../rlt_wifi/chips/mt76x2.c:original agc_vga0 = 0x5c, agc_vga1 = 0x5c
../rlt_wifi/chips/mt76x2.c:updated agc_vga0 = 0x5c, agc_vga1 = 0x5c
../rlt_wifi/chips/mt76x2.c:original hi_lna0 = 0x27, hi_lna1 = 0x27
../rlt_wifi/chips/mt76x2.c:updated hi_lna0 = 0x27, hi_lna1 = 0x27
original vga value(chain0) = 5c
original vga value(chain1) = 5c
<==== rt28xx_init, Status=0
../rlt_wifi/common/rtmp_init_inf.c(1):Check if PDMA is idle!
../rlt_wifi/common/rtmp_init_inf.c(2):Check if PDMA is idle!
../rlt_wifi/chips/mt76x2.c():rf_bw=2, ext_ch=1, PrimCh=149, HT-CentCh=151, VHT-CentCh=155
../rlt_wifi/ap/ap.c(): AP Set CentralFreq at 155(Prim=149, HT-CentCh=151, VHT-CentCh=155, BBP_BW=2)
../rlt_wifi/chips/mt76x2.c(channel = 155)
Steer is not enabled, skip start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linux kernel TFTP下载到内存中启动不起来
Please choose the operation:
   1: Load system code to SDRAM via TFTP.
   2: Load system code then write to Flash via TFTP.
   3: Boot system code via Flash (default).
   4: Entr boot command line interface.
   7: Load Boot Loader code then write to Flash via Serial.
   9: Load Boot Loader code then write to Flash via TFTP.
 4
You choosed 1

 0
raspi_read: from:40028 len:6

1: System Load Linux to SDRAM via TFTP.
Please Input new ones /or Ctrl-C to discard
    Input device IP (10.10.10.123) ==:10.10.10.123
    Input server IP (10.10.10.3) ==:10.10.10.3
    Input Linux Kernel filename (vmlinux-wrtnode.uImage) ==:vmlinux-wrtnode.uImage

netboot_common, argc= 3

NetTxPacket = 0x81FE5940

KSEG1ADDR(NetTxPacket) = 0xA1FE5940

NetLoop,call eth_halt !

NetLoop,call eth_init !
Trying Eth0 (10/100-M)

Waitting for RX_DMA_BUSY status Start... done

ETH_STATE_ACTIVE!!
TFTP from server 10.10.10.3; our IP address is 10.10.10.123
Filename 'vmlinux-wrtnode.uImage'.

TIMEOUT_COUNT=10,Load address: 0x80a00000
Loading: *Got ARP REPLY, set server/gtwy eth addr (80:fa:5b:00:89:43)
Got it
#################################################################
     #################################################################
     #################################################################
     ###########
done
Bytes transferred = 1052580 (100fa4 hex)
NetBootFileXferSize= 00100fa4
Automatic boot of image at addr 0x80A00000 ...
## Booting image at 80a00000 ...

然后就停了,难道tp的uboot精简掉了Linux uimage支持?知道的大佬麻烦传授下经验

网友A:
还行,2m不够用

网友B:
缩成狗,绝对不会自用这种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行,2m不够用

内存16M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搞头,linux不知道精简后放得进不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缩成狗,绝对不会自用这种东西。

你如果单纯图用的话,这东西就失去意义了,看的就是TP的缩水大法

网友C:
缩成这样,当AP可以凑合用

网友D:
双频做到16MB的运行内存也是独一家啊!独门秘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频做到16MB的运行内存也是独一家啊!独门秘籍!

我很期待TP能不能把7612E的驱动塞到MT76x8KN的8MB RAM内存空间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缩成这样,当AP可以凑合用

ralink这颗580Mhz的MIPS 24Kc的软转发能力还是很可以的,百兆跑满问题真的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很期待TP能不能把7612E的驱动塞到MT76x8KN的8MB RAM内存空间里

以后像交换芯片一样,不需要ram

网友E(2019-12-14):
楼主我有个迅捷1200M 千兆版 2.1  不知如何查看log

楼主(2020-02-29):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有个迅捷1200M 千兆版 2.1  不知如何查看log

TTL用万用表测

网友F:
楼主有没有编程器固件发一个,谢谢!

网友G:
wdr6300 v9.0 一样的内存大小!7628an 2m闪存

网友H:
外面的盒子这么大,板这么小,利于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没有编程器固件发一个,谢谢!

放老家电脑了,有空回去发你

楼主:
引用 网友G:
wdr6300 v9.0 一样的内存大小!7628an 2m闪存

这个是MT762xD系列的,D是集成闪存的7628D有7628DAN和7628DBN两个版本,一个64M,一个16M,水星的BN 16M vxworks缩水专用的,你那个7628AN是很早的产物了,7628KN同时代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外面的盒子这么大,板这么小,利于散热

卖塑料天线啊,这才是消费者感知点

网友I:
配置比这个好点,这个是水星,单频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19404&extra=
拆机图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配置比这个好点,这个是水星,单频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404&extra ...

7628kn好早的东西了,做ap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