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手头一个电动推杆,缩小下行程(温州惠丰电器HF-TGA-A-100-24-20)

楼主(2019-08-01):
这种低成本的都一样

共模外观

开拆

转下伸缩筒

结构非常简单,一个丝杆,加滑块,还是塑料的,便宜

里面的油脂跟胶水一样,黏糊糊的,要命

齿轮全是油脂

用镊子一个个取出

拆下外筒

里面就这么点东西

2个限位开关,控制行程

把上面一个的位置修改下,就缩短了行程,

就这么简单

到此,多谢观赏

网友:
我还以为里面能伸好几节出来

网友A:
这是干啥用的?通电就举高高?

网友:
铝合金看着不错

网友:
设计不合理,竟然要拆开才能调整

网友:
哈哈,能顶起小汽车吗

网友:
手头一个电动推杆,缩小下行程(温州惠丰电器HF-TGA-A-100-24-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干啥用的?通电就举高高?

嗯,必须的,通电就不停的伸缩

网友:
应该挺好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必须的,通电就不停的伸缩

别让女主播看到

网友:
那个叫蜗杆吧

网友:
和气缸作用差不多,该叫电缸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干啥用的?通电就举高高?

看您这形容,我有种情趣工具新品发布方向的策划,嘿嘿嘿嘿嘿。

网友B:
谢谢分享。。。。这东东通电后就能不停伸缩做活塞活动??看样子比跳蛋高级多了。。。。哈哈。。。。

网友:
改个电动千斤顶不错!

网友:
居然电动的,看来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东东通电后就能不停伸缩做活塞活动??看样子比跳蛋高级多了。。。。哈哈。。。。:titte ...

哈哈,果然还是文宗老司机

网友:
电动推杆是什么东西的附件,开合窗帘用的?请指点

网友:
这个公模产品了,现在用这个替代液压气动的不小,家电则常见于按摩椅。

网友:
汽车后备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