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开不了机,开关灯不亮,蜂鸣器不响,BIOS不进,什么问题?

楼主(2019-08-01):
10年的台式机
前几天罢工了

本坛牛人太多了,特来虔诚求教

现象:
按开机按钮后,CPU、显卡和电源风扇都开始转,硬盘也上电开始转,主板板载的电源指示灯LED发光二极管也是亮的
但是开关电源的指示灯不亮,蜂鸣器没响,显示器没信号,没进BIOS
按RESET键没反应,长按电源没反应
看着像是主板没走启动程序

这个现象应该不是内存显卡之类的问题,也不像是电源问题,因为拆掉内存显卡也是一样没反应,以前开机最起码会进BIOS,会滴滴报警

各位师傅帮我分析一下这是CPU坏了还是主板坏了?
目前买了个旧CPU已经在路上了,因为现在的CPU就是淘的二手的,怕是它坏了
现在看着某鱼上的二手主板140一块,差点就下手了
想看看各位师傅有何高见?

==========================================================================================
闲来没事聊聊这款10年前的台式机的配置变迁:
2008年刚毕业,花信用卡在呼家楼的百脑汇买了一堆零件回来自己组装电脑,前一晚激动得没睡好觉
迅景XFX9800GT      DDR2 4G       华硕P5QL        CORE2 E8400     航嘉350W宽幅王       菲利浦1280X1024方型显示器
组装完成后马上下载了什么孤岛危机啊,鬼泣4啊等等大作,玩起来虽然偶尔卡顿,但当时这个配置之爽确实把自己和室友都震住了

玩了两天半发现CPU是个ES版,于是怒气冲冲地找卖家,卖家装胡涂不懂,但还是痛快地给换了个正式的U

大概过了一阵子,这个鸟迅景的风扇开始抽风,就是该转的时候不转,现在想来像是热敏坏了,顿时觉得这个品牌LJ,以至于直到现在也对这个品牌有心理阴影
过了几年,因为给亲戚配电脑,所以顺便新入了一个影驰GTS450,把原来那个迅景换了,换下来后,拆掉原装散热,安了一个固定转速的散热风扇,给亲戚那台机器用了

大概也是这几年,把CPU也换成了Q8300。说来话长,本来去中关村,打算入E8700,结果被那些JS忽悠说没货,说这个Q8300更好。于是就买了。当时记得花了一千来块买的新的。
回来有些后悔,因为感觉这个Q8300在日常使用中的反应速度还不如原来的U了

后来调查发现市面上确实没有E8700这个U

而且最搞笑的是这块显卡,声称支持超频,我小试了一下就花,根本超不了。之后演变成不超频,正常玩大型游戏也花。

于是又入了一款技嘉的GTX660,从此品牌黑名单上有了两个名字:迅景、影驰

后来就加了两条旧内存。
CPU换成了E8600,也算可以
然后又换成了Q9650,一直到现在

大概到16年17年左右吧,不记得了,机器配置如下:
技嘉GTX660,DDR2-800-8G,华硕P5QL(没动),CORE2 Q9650,航嘉(没动),DELL 24寸 2K屏

这个配置直到现在依然够用,玩大型游戏没太大压力

中途还改装了硬盘支架,换成了全减震的,C盘换了固态,加装了机箱散热。整机静音程度堪称杰作,晚上夜深人静待机时完全像是一款没有风扇的平板电脑。有耳鸣的话根本听不出来噪音。如果有想交流一下经验的朋友欢迎留言。
=========================================================================

晚上CPU到了,上机试了一下,还是不行,看来CPU没坏,给楼下那位说CPU不容易坏的兄弟点了个支持
楼下接着更新

网友:
多半是主板凉了,cpu坏的相对较少

网友:
有以下可能
1. CPU坏
2. 南桥坏
3. BIOS丢失(BIOS丢失的话,需要用编程器重烧BIOS芯片)。我有一台电脑前一段也修过,也是BIOS丢失,故障现象是:启不动,开机风扇都转,用可调电源查启动功率发现,启动几秒后,功率就掉到了0点几W。重新加焊南桥后故障依旧,最后发现是BIOS丢失。

网友:
先换个电源看看,没准电容鼓包输出不够了呢,各个部件拔插一遍,没准接插件触点氧化了呢,

少抽点烟,直接买个新的

网友A:
您手上有电脑电源的换个试试?我原来的电脑也和您的现象一样,我手上刚好有个电源换上就行,把换下的电源测了下没有pG信号。你也可以测一下你的电源有没有了PG信号。

网友B:
刷bios!!!刷bios!!!刷bios!!!刷bios!!!

网友C:
弄个测试卡,一测就知道哪里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手上有电脑电源的换个试试?我原来的电脑也和您的现象一样,我手上刚好有个电源换上就行,把换下的电源测 ...

PG信号怎么测?用表笔测哪几个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个测试卡,一测就知道哪里坏了,

也是。这样就不用像我一样先买CPU,再买 主板了。就差买 电源 了,忽然想起家里还有个破机箱里有电源,晚上过去看看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bios!!!刷bios!!!刷bios!!!刷bios!!!

感觉好高深,我去百度一下先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D:
全拆散了,扔几天自己就好了,但不保证还会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你的配置没看上!
你的小猫不错!给个赞。哈哈

网友:
把主板电池扣了,换个新的看下,几块钱,不行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拆散了,扔几天自己就好了,但不保证还会不会出现问题。

兄弟你太牛了。
这个事情后来就是这样,拆了之后 放了几天,再安回去自己好了,之前入那些二手的替换用的还得重新卖出去

网友(2023-12-25):
引用 楼主:
兄弟你太牛了。
这个事情后来就是这样,拆了之后 放了几天,再安回去自己好了,之前入那些二手的替换用的 ...

这就是自放电了。那应该就是哪个地方残留静电引起的不开机。这种问题主动放电也行。

网友:
主板或者电源问题   CPU   内存一般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