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在小林家买的电子负载马上要完工了

楼主(2019-08-01):
前几天在小林家买的电子负载散件半天组装完成,一次OK,现在就剩外壳做了一半没材料了,风扇没固定,测试最大8a电流多点,下一步准备更换场效应管,已经买了4个260,小林说换了后功率能达到300w,问题是现在我把R22已经换成16.5k了电流还是8a多点,最大电流升不到10a,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没电路图,你说r22有什么用啊

网友:
要对电路理解了,才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也许过热保护了吧哈哈

网友:
R22电阻再向下降,12K,10K...等,肯定能到10A,

网友:
通过TL431来调节电流大小的,所以调节TL431的上拉或下拉电阻就可以调节电流最大值了,如果改了还不行,那就可能是哪里线不够粗了

网友A:
把0.22的水泥电阻换成0.1的康铜丝。我也买了2套,改R22,改康铜丝后设计定在最大24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0.22的水泥电阻换成0.1的康铜丝。我也买了2套,改R22,改康铜丝后设计定在最大24A左右 ...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0.22的水泥电阻换成0.1的康铜丝。我也买了2套,改R22,改康铜丝后设计定在最大24A左右 ...

其他地方还需要改吗?

网友B:
看着不错,就是线有些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不错,就是线有些乱

还没整理呢

网友:
有图纸或是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