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ROOME 智能美光棒 HLS1-0 拆机&评测

楼主(2019-08-01):
前几天在优惠购看到的,其实就是一感应灯,具有蓝牙链接和 APP 控制

尺寸引用官方的说明,长 170mm 所以这东西非常小,加上功率只有 1.6W,基本……就一小夜灯的水准

下面开拆:

左右个两个螺丝,值得一提的这东西两边各有一个 microUSB 接口各两个螺丝固定,都可以用来充电,其中一个配有一块塑料挡片(拿下挡片才能看到螺丝)另一个螺丝直接裸露,这个口配的是一条挂绳(这个脑洞也是有够大的,难道是要挂在脖子上的感应灯?可能我这样的不是他们的目标人群,哈哈哈哈)

前面板直接卡扣固定,卸下两边螺丝后可轻松拿下面板

灯板由一组黄色和白色灯珠组成,可能是并联的(忘记仔细看了),分别由右上角两个小三极管控制不同电流以达到调光和不同功率点亮控制色温调整

最右侧是光敏电阻和红外探头(位于下层主板上),两个小的 LED 灯分别是充电指示和蓝牙配对闪烁灯

灯板与下层主板使用排针连接

卸下三个螺丝可以看到主板和电池装在一个独立的中壳里,电池标的容量是 1700 mAh(跟宣传的一致),底壳上是两块圆形磁铁

蓝牙控制采用的是 RTL8762C (BEE瑞昱小蜜蜂(RTL8762C)是一颗低成本、高度整合的低功耗蓝牙单芯片,内嵌ARM Cortex M4(Maximum 40MHz)、160KB RAM、External Flash 巴拉巴拉)右侧是一颗常见的 TC4056A 充电芯片,好像也没有其他值得一提的了

然后图上这个是啥?是晶振吗?可是背面已经有晶振了,看起来也不像,丝印也查不到信息

所有的东西啦……

这是点亮后的样子(真没有改变世界啥的,哈哈哈哈)

总结:你说这玩意儿有啥用吧?这种基本上属于可有可无的需求综合来说就是不存在的需求,这样的产品借着所谓的“智能啊”“高科技啊”充斥了整个市场,为什么?因为那么多人都要张嘴吃饭啊,所谓资源的利用率不在于你怎么利用而在于你无论如何都要用掉,这就是这个社会的发展模式了,这大概就是由它所处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再吐槽一下这些所谓的“智能设备”,凡是大多数现在市面上见到的所谓智能家居大多都没能解决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把人这个因素排除在控制作用之外”,如果一个智能设备需要人反复去操作那还能叫“智能”?所以我觉得关于一个灯有一个光敏和红外线感应就足够了,是否接入网络和是不是能进行时间控制并不是很重要。物联网也是,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得解决如何集中化管理的问题,基于此现阶段的智能家居什么的都还处于很基础的阶段,作为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来说它至少吸引不了我多大的兴趣(去产生欲望)。

最后,这玩意儿官网打折卖 118,你能接受吗,仅仅作为一个玩具?就产品本身来说,设计是关于细节的东西,然后你能在这个产品上看到什么细节?一个螺丝裸露的 USB 接口?配得上它的使用体验吗?一个灯光都不是很均匀的面板?(我有尝试在后面加一张均光纸,但实际并没有很大改善)一个你朝它不断挥手它都没有反应的灯(也许我们需要一个 HoloLens 来做动作捕捉?)还有,这东西在点亮之后会有电流声,贴近了听非常明显,我用示波器捕捉了 LED 灯珠两端的波形,大家可以看看:

很多年前我们都很佩服日本人的产品,包括我们的父辈都那么说,说它们的品质如何如何上乘……可是过了那么多年,我不知道我们做产品的态度真的有改变吗?我们依旧还是处在工程师只是为了吃饱而不是为了理想而做一款产品的时代吗?或许你会说,不,更糟糕了,我们连信仰都变了,变得没有了,变得更实际了,变成了一张张的纸。所以,到底什么样的教育培养了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做事的态度呢?文明不会是任何一种落后的势力说让它停滞就停止不前的,看看来自大洋彼岸那“邪恶的”微笑吧,它要代表“文明”惩罚你们”,了。

*以上文字均属个人观点的表达,如有侵犯到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利益啥的,请联系作者删除。最终解释权归作者本人非数码之家官方所有*

网友:
1.6w的灯拿来补光能有多大个效果

网友A:
谢谢分享,优秀文章。
原来是这么个玩意,还不便宜呢。木分了,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优秀文章。
原来是这么个玩意,还不便宜呢。木分了,帮顶

有心了!其实 -200M币和 -20M币对个人来说区别并不大,所以也不是很在乎。社区中的大家凭着分享和获得知识的初衷聚到一起,可是官方却这么玩弄积分制度(我早就想吐槽了,搜索还要扣 M币,下附件那是天价!)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持续的发展模式,但是说到底网络社区这个东西没落得似乎也已看不到光明了

网友B:
感觉这灯设计有问题, 现在都是匀光不刺眼。
它到好非得分成很多个小孔来透光,每个都会很亮 会很刺眼的。
还有这导光的是啥? 硅胶?  跟遥控器按键一个手感吗?

看了楼主的文章,一看这么小的功率 再怎么多的小孔也不会刺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灯设计有问题, 现在都是匀光不刺眼。
它到好非得分成很多个小孔来透光,每个都会很亮 会很刺眼的。
...

导光板就是普通的磨砂表面材质的塑料,你实际看到的(如果亮度开到最大)光线都是集中于中间灯珠区域范围的,并没有均光那种效果。刺眼的话,因为功率很低不至于刺眼,但是看上去绝对也没有很好的感觉那种。个人觉得也许灯珠分开错落排布可能会比现在这种情况来得更好一点,至少光线不会集中于中间一条。

网友:
很想知道这个LED灯搞个蓝牙是做什么用的,另外是多少钱入手的呢?感觉做工和用料还可以,放在卫生间里面当个小夜灯用用,也还是不错的

网友C:
28快入手的!再衣柜和卫生间当小夜灯不错!蓝牙主要是用来连接APP配置感光强度,延时关灯的!还有机器本身就可以操作的色温和亮度!整体感觉还可以!蛮漂亮!没有可见频闪!不过确实有楼主反馈的电感的叫声!不贴近不影响使用,充电时候有淡淡的红色指示灯,就看使用稳定不!要求不高的话没那么不堪!

网友D:
只是功能比较多,不如买几个COB的侧光灯手电筒。如果有铣床的话,可以做成一个大透光孔,然后加一片磨砂的亚克力板。

网友:
电路可以利用一下,改个220V感应吸顶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28快入手的!再衣柜和卫生间当小夜灯不错!蓝牙主要是用来连接APP配置感光强度,延时关灯的!还有机器本身 ...

的却,按照这个价来说的话是值的,毕竟光芯片就值 10 块钱不止了。但是如果按照原价来算的话,并没有看到这个灯有任何百元级别的价值(也许它的显色指数非常高?这个功能的定位不大可能吧?),所有说溢价未免有点高了,产品的功能定位也不是很清晰啊。

网友:
做工用料不错,28的价格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是功能比较多,不如买几个COB的侧光灯手电筒。如果有铣床的话,可以做成一个大透光孔,然后加一片磨砂的 ...

我心目中的测光手电大概是这个样子:外壳要铝合金的,必须是圆柱形的,柱体拉开就能发光(或者没有这条也可以),有没有开关不重要,发光体(灯珠)应该是条状的,光线必须要柔和,还可以做成像四周都发射光线的环形灯版本

网友:
是的,厂家为了漂亮,把光源做成的点光源,电光源看着刺眼,并且有眩晕感。建议厂家把中间做成长条均光板,四边做成圆孔装饰一下就行。

网友:
说得好!一个忽悠糊弄人的社会是永远只是口头上的发展而不是落到实处的。

网友:
28块的在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118比优惠购里打拆的投影机还贵...投影机其实也可以用来补光

网友E:
楼主我的也有电流高频噪音,滋滋响,开始不注意还好,一旦注意就麻烦了,有的强迫症,开灯后放在床头,老是刻意去听这个电流声音,所以现在放在客厅当感应灯用了。不知道这个噪音是哪里发出来的,是不是用点胶封闭一下哪一个元件会好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的也有电流高频噪音,滋滋响,开始不注意还好,一旦注意就麻烦了,有的强迫症,开灯后放在床头,老是 ...

很抱歉,我也不知道具体这个声音是哪里来的,可能是驱动电路设计的有问题,个人这方面的知识不够也不知道如何排查。

网友:
买了 2  退了   1个  。、留一个 拆电池 和灯板、、好好 一个感应灯   设计的 四不像、、、感应距离 很短 一米左右   、还要调aapp光感  。。退回去那个 升级后也是无故自己闪。。  蓝牙app显示和灯不同步。。  大家 如果 不信  可以按住 + 键 10秒以上 保证死机给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