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上的k4s161622h-uc60内存可以做路由器内存的嘛?

楼主(2019-08-01):
手机上的k4s161622h-uc60内存可以做路由器内存的嘛?

问题见标题........

手机上的k4s161622h-uc60内存可以做路由器内存的嘛?

网友A:
可以,16位的,不过才2M,估计内核都启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16位的,不过才2M,估计内核都启动不了

好的,谢谢大师指点.

网友B:
无线论坛刚回答你了,这是MP4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线论坛刚回答你了,这是MP4的板子。

俺还以为是手机电路板.......

多个网站发帖......

人多力量大嘛......

网友C:
太小了,一般最少都要8M起。现在都玩贴片封装了,需要风枪来更换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小了,一般最少都要8M起。现在都玩贴片封装了,需要风枪来更换内存

风枪3台呢........

网友:
硬改路由器起码要32m才能玩吧

网友:
以前8M路由器就可以跑了,后来32M 64M 128M的,现在都玩各种扩容了,动不动8G 16G 32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