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两位老工程师拆修个电风扇

楼主(2019-08-01):
两位老工程师拆个电风扇,失败告终!壳子有一个螺丝钉是三角形的拆不开,生扒壳子烂了,拍几张图给大家看看吧!

网友:
攻城尸皮肤太黑了

网友:
哈哈,不行,让咱们论坛专家上吧,你这十个工程师捆一块也不如他

网友:
4叶扇少见啊

网友:
这地方应该有好多蚊子吧,快离草远着点

网友:
三角形螺丝用小一字起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
这两个工程师肯定是 跟电不沾边的 工程师。

网友:
难道还有论坛22合1打不开的螺丝?

网友:
风机你用那个差不多的螺丝刀磨一个三角型就行了哎.

网友:
这两个工程师是玩相扑的吧?

网友:
攻城尸
这个形象啊

网友:
怎么在垃圾旁边搞维修呢

网友A:
设计工程师吗,工程师的类别太多了,不懂的和外行没啥区别。

网友:
叶片不错,好像是不易断裂的金属,荷兰式双数设计也不错,万一断掉一个,可以把另一头弄掉恢复平衡。我家里的艾美特,也是有一个也是特殊螺丝,中间凸起的大梅花,都为了不想让自己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工程师吗,工程师的类别太多了,不懂的和外行没啥区别。

正经消防工程师,没看是红电扇吗

楼主:
消防工程师必须有啊

网友:
这老工程师只会大力出奇迹啊。我以前拆电磁炉没有三角的螺丝刀,就用铁钉自己磨了一个。

网友:
顶着大太阳围着一堆草搞,就不知道往旁边挪一下找个阴凉的地拆吗?

网友:
新飞还有风扇啊?这个好像是铝叶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