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为什么无刷电机不用驱动也转了

楼主(2019-08-01):
有一个驱动电路坏了的风扇 把电机线剪开 红黑接个电源就转了

网友:
因为这种无刷电机线圈背面自带驱动 而且用的专用芯片 电路很简单

楼主:
驱动坏了 放电池没反应 直接用电源给无刷电机也转了

网友:
驱动是在电机后面的板子上,你所谓的驱动板只是一个调速

楼主:
这个无刷电机和散热风扇差不多 接电就转

网友:
真正取药外加驱动的无刷电机肯定不止两条线。

两条线注定是自带驱动的电机。

你说的电机就是自带驱动的风扇,下面的电路板是管调速,充电,指示的;与电机本身无关。

网友:
电机的驱动板在电机内部了。你说坏的驱动板实际就是控制板。

网友:
电机底板上集成了呀,有霍尔什么的,反接不转的只能正接

网友:
驱动集成在电机背面了吧?????????

网友:
因为这种小电机的驱动是在电机背面的基座板上  其实就一个小芯片

网友:
取出孔里面的卡簧,拔出扇叶就知道了,里面有驱动板和芯片,常用的有276和477等霍尔芯片。

网友:
有两个质量不错  电池也好  中速转了一夜还在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