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USB PowerShare Support State,让电脑关机/待机时通过USB给手机充电

楼主(2019-08-01):
USB power share顾名思义就是电脑USB端口的电源共享,可以给你的USB外设充电。使用电脑/笔记本USB充电需要进入BIOS中启用该项功能,开机按F2或Del进入BIOS,进入Advanced、Power Options,USB PowerShare Support State,选择Enabled,这样即使在关机状态也可用笔记本电池给手机等外设充电。

1、有此功能的笔记本/电脑的USB端口旁有闪电图标或电池图标(如下图)。

2、需要注意的是,一体机或台式电脑只能在系统待机时有效,如果关机则无法使用USB端口充电。
3、进行BIOS设置时需要先开启USB Wake Support.

网友:
第一次见识了  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
电流低意义不大
5v 1a 就乎了

网友:
我的hp工作站有这功能,开始没注意,那口正好插了hub,某天关机了发现外设还亮着灯

网友:
对于现在的电子设备,笔记本输出充电,意义不大了,毕竟就算usb3.0口也不过5W而已
也只能充个手表、蓝牙耳机等低功率配件

网友:
现在的电脑都有这个功能了,但天气热时不建议长期使用,因为电源待机供电时电源散热没风扇没启动,

网友:
这个来学习了

网友:
好是好,你的手机不想要了,老年机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