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群联PS2250-50量产报错:Flash Status Error

楼主(2019-08-01):
群联PS2250-50量产报错什么原因

网友A:
上个GetInfo图看下。

网友:
老站的U盘版块有许多这个问题和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GetInfo图看下。

是不是这个信息

网友:
闪存芯片是正片用:MPALL_v3.12或MPALL_v3.33
闪存芯片是黑片用:CTool_2.07或CTool_2.08
按这个选量产工具试下。

网友B:
这个错是没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错是没焊好。

好的,谢谢我去补焊一下,试试

楼主(2019-09-20):
已经量产成功,是量产工具的版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