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紫米充电头 5V=2.5A 9V=2A

楼主(2019-08-01):
忽然充不上电了,拆开后,下面这个黄色的小方块裂了,是不是导致充不上电,这个小方块叫啥???

楼主:
下面这个 裂了的小块儿叫啥,有木有什么东西能代替

网友:
黄色的小方块是变压器,本来就是这样的,哈哈。

网友A:
完全没看到什么黄色的小方块。

我就不信元件都不认识,你能有装备修?

网友:
R42  100   旁边那个是一个贴片电容。碎了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看到什么黄色的小方块。

我就不信元件都不认识,你能有装备修?

应该是说R42  100 旁边的那个贴片电容。   纵劈了一半。

网友:
小方片黄的是贴片电容,另外那个电解电容鼓包了,也应当更换。

网友:
贴片电容,可以测一下,是不是短路了,是的话直接去掉看看是否有输出。

网友:
尖峰吸收电容。。。这个容量是特殊的,而且电容也是特殊的。。。你弄个1~4nF的电容试试吧。。

有可能尖峰已经把整流管打穿了吧。。。这年头技术进步了,整流管封装这么小。。。

网友:
有没有高手能改这款充电器成5伏4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