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c wa2610E 怎么设置出300M?

楼主(2019-08-01):
h3c wa2610E怎么连接了只要54M
看参数是支持IEEE 802.11n

用h3c console口配置  进去了不会设置
求指教
<WA2610E-GNP>
#Apr 26 12:04:18:806 2000 WA2610E-GNP SHELL/4/LOGIN:
Trap 1.3.6.1.4.1.2011.10.2.2.1.1.3.0.1<h3cLogIn>: login from Console
%Apr 26 12:04:18:806 2000 WA2610E-GNP SHELL/5/SHELL_LOGIN: Console logged in fro
m con0.
<WA2610E-GNP>restore default
                     ^
% Unrecognized command found at '^' position.
<WA2610E-GNP>ap-mode fat
Current working mode is already FAT
<WA2610E-GNP>
<WA2610E-GNP>dis ip int
Vlan-interface1 current state :DOWN
Line protocol current state :DOWN
Internet Address is 10.198.20.250/24 Primary
Broadcast address : 10.198.20.255
The Maximum Transmit Unit : 1500 bytes
input packets : 0, bytes : 0, multicasts : 0
output packets : 0, bytes : 0, multicasts : 0
ARP packet input number:           0
  Request packet:                  0
  Reply packet:                    0
  Unknown packet:                  0
TTL invalid packet number:         0
ICMP packet input number:          0
  Echo reply:                      0
  Unreachable:                     0
  Source quench:                   0
  Routing redirect:                0
  Echo request:                    0
  Router advert:                   0
  Router solicit:                  0
  Time exceed:                     0
  IP header bad:                   0
  Timestamp request:               0
  ---- More ----

网友A:
想都别想,最大54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都别想,最大54M

这款最大 就54M?

配置了个 千兆有线网口, 就给54M 的WIFI,H3C公司怎么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款最大 就54M?

配置了个 千兆有线网口, 就给54M 的WIFI,H3C公司怎么想的 ...

商用设备不是越快越好,当这个设备同时连接60个客户端时你就不会认为54M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商用设备不是越快越好,当这个设备同时连接60个客户端时你就不会认为54M小了!! ...

起码也要有个150M  300M嘛

54M 路程再远点   都比不上4G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码也要有个150M  300M嘛

54M 路程再远点   都比不上4G了

你设备太老了,不是没有!

网友(2020-05-19):
这个要网卡支持。手机最多72M,电脑网卡可以300M

网友(2022-05-12):
看客户端,协商出来是802.11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