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6284驱动LED,简单易用

楼主(2019-08-01):
这块IC就是设计用于LED的驱动的场合中的。振荡频率1.2MHz,利于小型化设计。内置标称2A的OSFET,但是Datasheet上说电流限制居然是4A??最低工作电压2V适于锂电池应用场合。同时FB的基准电压居然只有0.6V,这还意味着除了典型的恒压应用电路外,它还可以接成恒流电路用于驱动一串LED,此时,由于输出电流不大,但输出电压较高。所以0.6V的压降不会损耗太多功率。
在本例中,我用该IC使用3.7V锂电池供电条件下,串联驱动7个0.5WLED。升压IC虽然只有米粒大小,但是功率感觉还是比较足,并且发热还可以,有点烫手但是可以长时间使用。

发帖之前已经搜索了论坛,发现该IC基本无人讨论,反倒是以前的MC34063津津乐道。不过MC34063就是垃圾在它面前。

网友A:
34063可以升压驱动辉光管,这个可以吗?

楼主:
对了,该IC具有OVP(Over voltage protection),其它的OTP(Over temperature protection)不知道有没有。数据手册上的框图没有画出这些保护电路,但是实际上在测试时我不小心让LED开路了,这时候反馈信号丢失输出电压应该会把MOSFET击穿,但实际上并没有。这证明至少OVP是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4063可以升压驱动辉光管,这个可以吗?

给我一个不可以的理由?

网友:
在一些充电宝板子上会看到这个IC。在正常情况下,用锂电供电应该可以长时间输出5W以上。
内置MOS管有4A应该指的是峰值电流,2A是平均值。

网友:
谢谢分享,看起来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