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等离子电视拔掉z板判断是否y板故障

楼主(2019-08-01):
收的旧电视,开机保护,有时一开机立刻就保护,有时又能用几个小时,一开始以为电源板坏了,淘宝买了电源板故障依旧,现在重点怀疑y板跟z板,拔掉y板跟z板电源不关机了,能听见开机声音,y板跟z板连在一起的,请教能不能拔掉z板给y板上电判断具体故障呢?

网友A:
你这样猜测着修肯定要多花钱,说不定还会使毛病扩大化。
眼下你应该想办法找到电原理图,然后分析出是哪一部分电路保护,才能对症下药去更换零件。
不懂不怕,最怕的是猜。
自己先弄个思维导图,一步一步来,修不好不要紧,先保证不是蛮干,有条有理。
希望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猜测着修肯定要多花钱,说不定还会使毛病扩大化。
眼下你应该想办法找到电原理图,然后分析出是哪一 ...

关键是不会搞啊,想判断出哪块板问题直接换板,

网友B:
不用上电,直接测量vss端和地,如果短路就证明y板坏了,这个现象基本上都是y板短路的问题,我的lg等离子也是这个故障现象,后面买了块y板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上电,直接测量vss端和地,如果短路就证明y板坏了,这个现象基本上都是y板短路的问题,我的lg等离子也 ...

好的,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上电,直接测量vss端和地,如果短路就证明y板坏了,这个现象基本上都是y板短路的问题,我的lg等离子也 ...

试了下没短路啊

楼主:
求助啊求助啊

网友:
    可以肯定地说,Y板短路一开机就保护,楼主的机好象能开机,但不定时会关机,估计是y板超流或性能不良。检查方法有几种,一是降低亮度和对比度,减轻Y板负载,看看是否停机;二是分别拔掉Y板试,是哪一块有问题;三是手摸Y板集成块是不是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