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饮水机加热罐拆解

楼主(2019-08-01):
   饮水机加热罐,海绵保温外套

KSD301

八颗不锈钢螺丝

焊接口

发热管电阻

网友:
这东西保温层很薄,散热很快。

网友:
质量不错啊,没怎么锈

网友A:
以为会很脏,,,,看这样子还好还好。。

网友:
大号的热得快

网友B:
最近有个梗,热得快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为会很脏,,,,看这样子还好还好。。

楼主大哥那嘎达的水一直都是杠杠干净的

网友:
这还能拆开?

网友C:
怎么干净还有法兰螺丝可以拆开值得点赞。
我用锯拉开过一个罐子,里面满满一罐水碱,电热管也爆了,用了两个不锈钢茶缸+新买电热管+锡焊才修起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最近有个梗,热得快炸了。。。。

我还真见过里面的热得快炸了的,长长的一条口,里面白花花的

网友:
这是高级货啊 还能拆开的

网友E:
谢谢分享。。。。恭喜拆得热得快一只,以后不用钢锯条烧水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干净还有法兰螺丝可以拆开值得点赞。
我用锯拉开过一个罐子,里面满满一罐水碱,电热管也爆了,用了两 ...

需要这么麻烦吗 买这个配件才10+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恭喜拆得热得快一只,以后不用钢锯条烧水了。。。。。哈哈。。。。。 ...

99欧电阻的叫热得慢

网友:
楼主的胜利890D有20岁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99欧电阻的叫热得慢

快慢是相对的。如果有一位美眉陪你在公园散步,一个晚上很快就会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真见过里面的热得快炸了的,长长的一条口,里面白花花的

咱还是说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快慢是相对的。如果有一位美眉陪你在公园散步,一个晚上很快就会过去了。。。。。。 ...

然后回家被媳妇揍。。。。

网友:
这种加热水罐,还是90年代初步接触家电维修时见过的,现在都是一体的中间是焊接的,坏了只能整个换,不能单换加热管。

网友:
内部原来是这样的啊,我见过的都是焊接在一起的。这个肯定是个高档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