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调光调速电路

楼主(2019-08-01):
按照图上的电路做的只不过稍微更改了下   把100k的可调换成了500k的,4.7k的换成了150k的,电容用的0.1uf,触发用的db3,可控硅用的BT136,但是做好后灯泡常亮   电压一直是220    调节电位器没反应   请问各位是怎么个情况   我刚接触不是很懂  多多指点

网友A:
可能元件参数偏离太大, 可控硅引脚排列

网友B:
贴个图片上来看看?应该是可控硅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个图片上来看看?应该是可控硅坏掉了。

可控硅是新的  换了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元件参数偏离太大, 可控硅引脚排列

好的   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控硅是新的  换了也不行

你这个情况如果元件完好且没有接错线的情况下,那就是没有接负载(电压表接在负载两端测试的电压)才会出现这个情况。

你那个150K电阻太大了,按这个情况,输出电压较低(调不到最大电压)才是,当然是要接上负载。

网友:
如果线路没有接错,估计是移相电容容量太小造成的,或者触发二极管直通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情况如果元件完好且没有接错线的情况下,那就是没有接负载(电压表接在负载两端测试的电压)才会出 ...

一直接着负载

网友C:
你的给的原理图没问题,但是你的元器件参数改动的太大了,时间常数大大的增加了,按理可控硅是不能导通的。
1.可能是触发二极管直通了。
2.可能是可控硅接错线了。
可以断开可控硅G级,看看可控硅是否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给的原理图没问题,但是你的元器件参数改动的太大了,时间常数大大的增加了,按理可控硅是不能导通的。 ...

好的  多谢朋友  我试试看

网友B:
我知道你接着负载,让你贴个图上来看看你都那么吝啬。
哈哈。。。只要你把图贴上来,暂不说论坛里面的大神了,就我这个小白都可以指导你将其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你接着负载,让你贴个图上来看看你都那么吝啬。
哈哈。。。只要你把图贴上来,暂不说论坛里面的大 ...

好的   不是我不拍    我有时间了拍张照

网友D:
可能可控硅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你接着负载,让你贴个图上来看看你都那么吝啬。
哈哈。。。只要你把图贴上来,暂不说论坛里面的大 ...

图传上来了  有个电容我没放上  但是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可控硅挂了

应该不是可控硅的原因   中间搞好了一次  断电再接又不行了

网友E:
检查可控硅引脚是否接错了,把控制极断开试试看还有电压吗,如果有电压就是可控硅引脚接错了或可控硅坏了,如果没电压那就查前面的元件。

网友:
可控硅用BTA16/24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可控硅引脚是否接错了,把控制极断开试试看还有电压吗,如果有电压就是可控硅引脚接错了或可控硅坏了, ...

好的  多谢朋友

楼主:
手里只有BT136   我看看有别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传上来了  有个电容我没放上  但是不影响

背面接线图至少也得也来一张吧,就这图看不见如何接线的呀!更看不见错误出在哪里。
图片拍全一点,尽量多拍几张贴上来,负载也拍出来。
最后我想跟你说:这是一个简单电路,没多大技术含量,相信你一定会搞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