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惠购里的whist激光手电功率问题

楼主(2019-08-01):
刚收到看着还行 不能点火功率小 照皮肤上有热感 送18650+坐充 就是功率玩不懂 说明书上标大于5mv 3r类激光 百度了下3r类的激光也是5mw这样 但是用表测电流0.4a左右 我我把电池拆到 t6手电里测得0.7a
5mw电流400ma?不可能是驱动损耗吧
还是5mw是光功率?
不可能厂家低标了吧!

网友:
5mw是有效的光功率

楼主:
同一电池t6 770ma

网友:
5mW是发射光功率

网友:
激光器效率很低的。这个标的应该是输出功率。

网友A:
这种绿光,是用红外808nm的激光管泵浦晶体发出绿光的,所以会有转换效率的问题,这个效率大概10-20%。
所以这玩意这么算的,红外管的功率看电流,因为这种低成本的方案肯定是线性恒流,所以你测出来400mA的话管子电流就是400,那么红外功率大概是400mW不到点,然后算上20%的效率,绿光出来最多80mW。这个值确实大于5mW,严格地说,他没标错.......
然后绿光又讲究些,因为是红外泵浦的,晶体不可能完全吸收红外光,所以出光其实是混有红外的绿光,这部分红外也加入了烧东西的行列。正规激光笔是用一片红外截止滤镜滤除红外线的,出来的是纯绿光,这种垃圾产品一般不会有滤镜,红外和绿光混出,反正你们喜欢烧东西,一起出来烧东西更给力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绿光,是用红外808nm的激光管泵浦晶体发出绿光的,所以会有转换效率的问题,这个效率大概10-20%。
所以 ...

还是光功率了 上面标的3r类产品
查了下就
5mw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光功率了 上面标的3r类产品
查了下就
5mw左右

皮肤有热感绝对不止5mW,40mW以上,贴纸瞎标的,不要在意。如果是鼻子下面这块皮肤有热感,20mW左右,这边比较灵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皮肤有热感绝对不止5mW,40mW以上,贴纸瞎标的,不要在意。如果是鼻子下面这块皮肤有热感,20mW左右,这 ...

看来是用身体测过激光功率的牛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用身体测过激光功率的牛人

这个我亲测,聚焦后可以点火柴,怎么可能才5m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