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问下12v的充电钻双速的怎么拆开的

楼主(2019-08-01):
去年买的虾牌12v双速用来钻墙,用力过猛把齿轮弄坏了,夹头转动打滑,已经拆下电池仓中2个金属片,螺丝看得到的都下了,夹头里面反丝的螺丝也下了,接下来怎么拆,上面好像分不开了

网友:
要上照片的,没有照片不好判断

楼主:
就是这样的,电池仓已经松了,上面夹头怎么拆下来?夹头里面的反丝螺丝已经下了

网友A:
夹头正丝  夹个内六角扳手  敲一下就好了

网友B:
没拆过这款虾牌,照道理拆掉了所有的螺丝和两个金属扣,沿着模具缝隙撬一下就开了啊,大胆一点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头正丝  夹个内六角扳手  敲一下就好了

转动夹头的齿轮估计断了,主轴转时夹头已经不受力了,要怎么固定夹头再敲?是夹住变速环那里还是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拆过这款虾牌,照道理拆掉了所有的螺丝和两个金属扣,沿着模具缝隙撬一下就开了啊,大胆一点没事的 ...

谢谢,已经分开了,现在由于夹头和轴之间打滑,不知道怎么拆夹头下来

网友:
继续拆,变速箱拆解后内部结构就清楚了,想办法固定住输出轴再卸夹头就好办了。
问题是,你还没有找到具体故障所在,卸夹头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啊!

网友C:
不用拆夹头的,拆后面齿轮箱就可以了,我也有一把水产拆开过。你最好是上图,大家都看的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拆夹头的,拆后面齿轮箱就可以了,我也有一把水产拆开过。你最好是上图,大家都看的清楚。 ...

已经拆出来了,但不太清楚是分离电机与黑色塑料还是黑色塑料与白色透明塑料?要分开哪个才能分离电机和齿轮箱并拆出齿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拆夹头的,拆后面齿轮箱就可以了,我也有一把水产拆开过。你最好是上图,大家都看的清楚。 ...

估计没坏,齿轮都好的,估计我钻墙时动作太猛把外壳的卡扣弄松了,可能重新装配就好,但我试着拆时没注意只是简单的旋转就可以打开齿轮箱,齿轮箱里的齿轮全掉出来了撒了一地,也不知道请如果有双速齿轮箱的结构介绍资料的兄弟发一下地址或资料,下面是找到的部件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拆出来了,但不太清楚是分离电机与黑色塑料还是黑色塑料与白色透明塑料?要分开哪个才能分离电机和齿 ...

一手握住白色塑料齿轮箱体,一手握住电机轻轻转动就分离开了,夹头最好朝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估计没坏,齿轮都好的,估计我钻墙时动作太猛把外壳的卡扣弄松了,可能重新装配就好,但我试着拆时没注意 ...

度娘一下,有视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度娘一下,有视频的。

没看到比较详细的视频 ,不过基本搞明白齿轮怎么装了,现在还有一个小零件不知道是怎么安装的,就是下图的这个金属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度娘一下,有视频的。

没看到比较详细的视频 ,不过基本搞明白齿轮怎么装了,现在还有一个小零件不知道是怎么安装的,就是下图的这个金属片,另外齿圈有3个,最里面在插销的齿圈和钢珠直接调扭力的那个我知道怎么放,另外一个有按动开关的齿圈和最后一个齿圈的相对位置不知道怎么放,好像最后那个齿圈无法和任意一圈的行星齿轮吻合,齿圈有点大

楼主(2019-10-13):
引用 楼主:
没看到比较详细的视频 ,不过基本搞明白齿轮怎么装了,现在还有一个小零件不知道是怎么安装的,就是下图 ...

帖子有始有终,这个弹片位置在调扭矩的扭圈那里,放在外壳里面,配合扭圈用来提供咔哒的段落手感的,插在外壳里面的一个槽里在小心合上外壳,打上外壳螺丝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帖子有始有终,这个弹片位置在调扭矩的扭圈那里,放在外壳里面,配合扭圈用来提供咔哒的段落手感的,插在 ...

这个弹片除了提供咔嗒声外没有什么实质作用,我喜欢把它拆掉扔了,这样电钻就成了真正的无级扭力调节了。

网友:
看来山寨用料还是蛮好的嘛?就是配件工艺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