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 申请重置老站账号密码问题

楼主(2019-08-01):
申请重置老站账号密码问题。

网友A:
已经重置老站帐号密码,可重新登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重置老站帐号密码,可重新登录。

谢谢版主,已修改成功。

网友B(2020-04-06):
你好版主  我申请重置老站账号密码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版主  我申请重置老站账号密码问题

已处理

网友(2020-06-01):
我的也是这情况

网友:
最近也是一样的呀,老站登不上去了

网友(2021-04-22):
你好版主  我老站账号无法登录,能否帮忙重置

网友(2022-09-19):
老站登陆不了,能否重置密码?

网友:
老站的密码应该是正确的,但就是登录不上去。系统就是说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