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公司搬家,捡回来个广告机,拆!!!

楼主(2019-08-01):
先来张正面图,就这个东西!这个是公司固定资产哈
介绍说是液晶显示器,我拿回家看看能不能改个显示器?至少现在看里面就一张大TF 4G卡一个usb接口,尴尬!拆继续拆,图有点乱,手机编辑的将就看吧不啰嗦了,上图就完了电源板,开关管10n60c,817c光耦,sb20100肖基二极管功放板

最后上一个液晶屏型号
想问大家的是,显示器屏幕驱动rtd2270l 我想改vga 接口,是不是接上线就可以用了?貌似这就是vga定义接口?

网友A:
是的吧,如果只是接口没有焊接的话

网友B:
这个可以接根VGA线就可以当显示器用了,查一下VGA线需要哪几根就好了

网友:
竟然还是冷阴极管的,厉害

网友C:
从ESS芯片那块电路板的排线接VGA接口就行,板上接口标明了GND,R,,G,,B,,,,V,,,H,,接这几根线就行了

网友D:
还是日本原产的东芝屏不错了,VGA直接接线就好了,不确定接线定义的话,买个VGA带针的座子焊上去,外接VGA成品线就行了

网友E:
洋垃圾拼装机

网友F:
你没遥控器切换不了,默认播放内部视频,没视频就是一片马赛克!!!!
而且分辨率也感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吧,如果只是接口没有焊接的话

对的,15个孔,有r g b gnd hs v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接根VGA线就可以当显示器用了,查一下VGA线需要哪几根就好了

好的,谢谢,要不然我打算买屏幕万能转接板呢,tb查了下要五六十大洋,看来可以省去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ESS芯片那块电路板的排线接VGA接口就行,板上接口标明了GND,R,,G,,B,,,,V,,,H,,接这几根线就行了 ...

好的,周末我买根vga线去剪了接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日本原产的东芝屏不错了,VGA直接接线就好了,不确定接线定义的话,买个VGA带针的座子焊上去,外接VGA ...

好想法,我还是打算买根线剪了接,座子不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洋垃圾拼装机

09年的好东东,这个屏幕我百度下好像是工控屏,不便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没遥控器切换不了,默认播放内部视频,没视频就是一片马赛克!!!!
而且分辨率也感人!!!!
...

我把视频播放和功放喇叭都拆掉,改vga

网友:
引用 楼主:
09年的好东东,这个屏幕我百度下好像是工控屏,不便宜呢

这种屏不值钱 只为出影而生 不需要前沿技术 而且生命周期超长

网友:
灯管的 有年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要不然我打算买屏幕万能转接板呢,tb查了下要五六十大洋,看来可以省去啦 ...

是五六十大洋吗  我怎么记得10+就有了  不带其他功能 vga就10+

网友:
板子上VGA和AV接口都有

网友:
屏坏了还是主板坏了?看样子是可以插SD和TF卡的~拷些图片进去当相册~

网友:
主板上有按键的接线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