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希沃MT21 H110芯片组准系统上G3900无法启动

楼主(2019-08-01):
新入手了一台希沃MT21,据说是电子白板用的,准备上G3900兼职服务器,但用台式机上的I7-6700可以启动,上G3900无法启动,开机蜂鸣器响三声,黑屏。求BIOS破解方法,手头有编程器和烙铁。
若无法破解,求可用的,700以下的六代I3推荐。

网友:
先去官网看一下有没有bios支持,最新版bios是否支持7代系列u。如果没有的话,可参照网上的贴子,在100系主板bios添加CPU微码和更新ME模块,可支持较新的CPU。另外还需要一个编程器,在修改BIOS后需要用编程器刷入,如果修改失败了也可以用编程器救回。
有心思折腾这个,为啥不换块主板,H310+8100不好么,A450+200ge不好么,性能和价格都比你这个占优势,扩展性和升级空间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
微码?升级微码不就得了?

网友A:
700左右可以上七代I3了啊,加几十直接上七代I3性能好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00左右可以上七代I3了啊,加几十直接上七代I3性能好很多

8代i3性能暴增,价格还更便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8代i3性能暴增,价格还更便宜呢

也是,反正现在硬件价格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