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变频器方案改造

楼主(2019-08-01):
变频器方案改造   发这个版块也不知对不对  不对的话请版主移至合适位置
具体内容看图

网友:
这么麻烦干嘛?直接把按钮开关改为钥匙开关 简单 没钥匙就不能关 有钥匙就可以关掉

网友:
变频器内置到电气柜里面去,电气柜加锁

网友:
利用变频器的输出继电器,定义设置为变频器输出,与其他电路形成联锁。

网友:
直接换个带带钥匙的开关不是更加简单,只能有一个人去操作。

网友:
加一个带钥匙的开关,开关的两根线并联在变频器的停止按钮上,使按键开关失能,当需要关闭变频器时带着钥匙去才能恢复按键操作,或许真的可以解决楼主的问题。

楼主:
统一回复 关键变频器是这样控制的工人上班还要开机     下班还要关机。我的意思是,工人上班后只要把变频器开机后就不能在关机,一旦关机就开不了机,只有在下班时关机才是正常的。有其他方案也行

网友:
把变频器放在配电柜锁起来就行了

网友A:
把控制器锁起来只有技术人员才可以开关,上班由技术技术人员打开设置,,下班由技术人员关闭。我们厂就是这样。上班我开机设置,下班我关机看数量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控制器锁起来只有技术人员才可以开关,上班由技术技术人员打开设置,,下班由技术人员关闭。我们厂就是这 ...

你说的也行    就是麻烦   不如小改   人不到现场方便

网友B:
生产时电机必须要运转是吧?是不是还有个旁路接触器以便工频运行?那拆掉旁路接触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产时电机必须要运转是吧?是不是还有个旁路接触器以便工频运行?那拆掉旁路接触器试试? ...

没有   就是一个变频器直接驱动电机    变频器可以调转速 也可以开和关

网友:
舍本逐末了,质量不合格不算计件的钱,然后处罚;另,有没有研究下工艺,把速度提高点?

网友:
用变频器的输出信号做自锁。

网友:
从改善的角度看,能不能想想办法让产量提高的同时减少不良品,这样员工也就不会去关变频器了。

网友B:
对变频器不太了解,这个除了面板上,其他地方有没有启动停止的按钮,如果有的话,可以考虑把面板锁起来,然后装个路灯控制器,上班自动开,下班自动关。

网友C:
变频器关了电机怎么运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关了电机怎么运行的?

变频器关了就不运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变频器不太了解,这个除了面板上,其他地方有没有启动停止的按钮,如果有的话,可以考虑把面板锁起来,然 ...

上班时间不是非常准时的

网友:
楼主的要求是在上班时间内只能启动一次?我有个疑问是变频器关了电机不转也能干同样的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