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大神!校园网内,相距200米,怎么把宽带共享过去?

楼主(2019-08-01):
  房间A、B都有校园网网线口,ip都是动态获取的 172.16.*.* 172.17.*.* 202.119.*.* 210.28.*.* 之类的,不是一个网段,但可以互访。现在房间A装了电信宽带,请问大神,怎么共享过去?自己拉网线不允许,而且太远了。
  有办法走校园网的线路吗?我这边光猫后的路由A0的lan口后面可以接1个能跑openwrt的路由A1....,然后怎么搞呢?校园网口的线在A1上怎么插?两边房间设备还可以加,比如路由 交换机啥的。A1能不能配置后起到类似于双网卡的代理服务器的作用?但是ip不是固定的,一重启或断电就变了,而且代理方式速度和cpu性能损失都比较多。划分vlan?双wan?改路由表?关键是两头ip都是动态的还不是同网段。

  路由A1上装插件呢?像代理,vpn、pppoe服务器等等。应该是开pppoe服务器性能最佳。而且校园网任何地方都可以跑移动联通的校园宽带,插的就是校园网口,只需要把路由器的WAN口由动态改成pppoe填账号密码即可,拨上去后看WAN口的ip就变化了,不是那些校园网的网段了。但我不知道移动联通这样实现的前提是不是需要学校合作,也就是需要在校园网核心设备上做配置。所有房间只需要账号密码,就都能自动找到移动或者联通的pppoe服务器。我在A1上装个pppoe服务器,B房间路由B的WAN口设pppoe,填我设定的账号密码也能像移动联通这样跑起来,路由B能自动找到路由A1?

网友:
两边都用wifi定向天线,信号强度是否足够?

网友A:
看来你们学校的网络内混合了多个网络了,你也把你的混合进去试试?电信路由器lan直接混进校园网,然后在远处那个房间手动指定ip和网关试试?

网友B:
抱歉,在校园网内是不互通的,两边都是光猫就更别想了,假如是交换机的话因为交换机上打的VLAN标签不一样是不能实现互通的,除非你能登上接入层交换机和汇聚交换机将两边端口VLAN改成一样的那就能实现互通。

网友:
现在是共享流量时代

网友:
无线网桥试试? 200米肯定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们学校的网络内混合了多个网络了,你也把你的混合进去试试?电信路由器lan直接混进校园网,然后在远 ...

混合多个网络但是下面汇聚交换机到楼道交换机是打不同VLAN来实现网络隔离的,一般情况下是不能直接互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在校园网内是不互通的,两边都是光猫就更别想了,假如是交换机的话因为交换机上打的VLAN标签不一样是 ...

1、只是A房间宽带接入是光猫,两边是走各自墙上校园网口的线路连接。
2、A房间用的是校内bras服务,在一个校内网页上认证后可以上外网。我在A房间的一台电脑上用这种方式上网后装了ccproxy开代理服务器,然后B房间乃至整个校园网内,不管什么网段,都可以将A房间电脑的IP设为代理服务器上外网。请问怎么解释?

网友:
用无线最省事了

网友C:
这个别想了,5类线传输超过100米之间连都不一定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别想了,5类线传输超过100米之间连都不一定同

POE供电,中间加个 交换机

网友:
如果能互通的话,可以做个代理服务器试试

网友D:
ab能访问是因为你们在一个中央交换机的不同vlan里面,想通过既有线路共享自己的宽带,以我的知识认为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别想了,5类线传输超过100米之间连都不一定同

仔细审题 都在校园网里 都不同网段了 中间肯定有设备啊 你以为直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ab能访问是因为你们在一个中央交换机的不同vlan里面,想通过既有线路共享自己的宽带,以我的知识认为不可能 ...

您这个听着靠谱。。。。但是想请教下,我上面说的那个校园宽带是咋实现的?移动联通他们是在校园网上软硬件做相应部署了对吗?

网友:
光收发器来一对  光纤现在便宜的很

网友:
1.ab可以互访,b就能通过a作为跳板上网发送和接收数据。除非vlan间做了一些限制。
2.才200米,买对无线网桥就行。

网友:
不重新走线的情况下,只能A1做代理服务器,B0访问A1上网。
如果在同一楼层还可以试试电力猫,或者无线网桥,
其他的办法都得放线,或者你能进主交换机设置vlan也可以

网友:
网桥一对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