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电视机顶盒

楼主(2019-08-01):
LG电视,14年出,没数字信号源。老人用,不用太多台,安装最好方便些。地点沈阳市和新民市交流处,多层楼区,2楼。用什么好?旧的也行,给个地址,谢谢!

网友:
不知道n1现在啥价格了

网友:
没看懂,你是要安卓智能机顶盒,还是广电数字机顶盒,还是卫星机顶盒

楼主:
没有网,卫星天线有室内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网,卫星天线有室内的吗?

插上有线电视接口有八个免费频道

网友:
买个T1吧,我用下来还不错

网友:
一台旧智能手机就行了

网友:
闲鱼上买个二手的长城629,可以收地面波即可,也可以额外加个小锅收138卫星的长城台
成本最低的方案

网友:
要说推荐,魔百和CM201系列都不错。可是这种安卓的盒子,老人一般都不爱用,闲蛮烦,不会使用。
还是习惯广电那种上下键换台、左右键调音量的模式,楼上的小锅方案最适合老人。

网友:
老乡你好,同地区的我路过

网友:
好像这个电视有数字地面波功能,有两个输入R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