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X原装数据线拆解

楼主(2019-08-01):
自己原装数据线,在车载充电器上使用被烧坏,故拆解,里面不知道什么芯片?两块bga封装焊接的,胶水粘连焊枪拆不下!再上传剥开的线材!

网友A:
哪来的自信说它是原装的

网友B:
是不像原装的

网友:
你这线是假的,不过好过一般的山货

网友:
,看着像山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来的自信说它是原装的

那两个芯片是跟cpu一样的焊接方式,钢皮包裹,用锉刀锉开才剥的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像原装的

不是原装我吃了它,去年8月份9499买的深空灰256G果X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两个芯片是跟cpu一样的焊接方式,钢皮包裹,用锉刀锉开才剥的开!

焊锡膏可不像CPU一样涂抹

网友:
补充:这也不是BGA

网友:
我只有编号为C94的USB-C to Lightning数据线没拆过,不清楚里面是啥样,常见的编码为E75、C48、C10、C11几种头子我都拆过,看一眼就知道了
如果说楼主的线不是另外加钱选购的USB-C to Lightning这个版本,那极有可能手机不是原封,配件被掉包了
有钢皮的不一定是原装的,有一种冒用C10B编码的我就碰到过高仿的,里面也有屏蔽加固的铁皮,但焊点不同,苹果原装的插头焊点很变态,要么一排或者集中在缝隙那的点一坨大的,焊接的很深,用锉刀还弄不开的,必须上两把剪钳夹着出线那头强行打开,拨开后插头金属表面会留焊疤,
假的焊点浅很容易拆,而且容易拆干净

这是E75、C48的

C11B

顺便晒个高仿的,这个焊点就很浅,几乎看不到痕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原装我吃了它,去年8月份9499买的深空灰256G果X

不会是给JS换了吧?

网友:
确切的说BGA是指的封装技术,(球型阵列式封装)不是说基板焊点都在背面,那就是BGA了。这个不准确,相同的焊接方式,封装不同的还有好几种呢~
而且用BGA也是有要求的,只有需要用到16个以上的有效位焊点才会使用,比如苹果3.5MM音频转接线上,里面有颗DAC解码、放大芯片用到了BGA。
而数据线的不需要做复杂运算什的么,不需要太多焊点,无非也就是通通电,转换一下极性,会用到更便宜且良品率高的QFN,和BGA的区别还有有点大的
我楼上发的那个假头子的码片就是这个工艺,可以看到一点点焊脚,有些QFN芯片则看不到,而且体积更大,那就更不好辨认

网友:
真的没拆过~好几条都可以使用~不拆!

网友:
昨天就说看起来不太对劲,好在昨天没说不是原装的,不然楼主要gang我

网友:
假的,配件被掉包,芯片与“原装”不符,但是这个是质量上乘的高仿。然而还是没卵用

网友:
看接头和焊接就不对劲了~毕竟原装一在js哪里条线卖五六十呢,我买的xr就是直接当场卖给js,出价60,但他手里还有几十条,天知道那些线是从哪里来的哈哈,反正我卖给他是不亏了,也不担心给我调包!!

网友:
水果机配件水真深啊

网友:
使用起来有区别?

网友C:
这种是所谓的不拆看不出来,IPHONE X能线刷的高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所谓的不拆看不出来,IPHONE X能线刷的高仿吧

之前用的果6S的线材也拆过,和这个芯片一样,
但是果X就是我发的那个一样,确实用12W的充电器能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