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瑞格尔投影参考DLP调色,把玩具变成动画片神器,顺并拆机降噪

楼主(2019-08-01):
发现坛子里对这个投影的讨论比较多。两年前曾以返现后360元的价格买过一台,想不到今年只要一百多了,这机子亮度比较低,但是功率也是非常低,即开即亮即关即灭对可以说非常省心,用过灯炮机就很敏感突然断电会导致高温烧DMD烧灯泡的。这机子采用的液晶屏型号是如新高亮的RX040F,官网参数信息是a-Si工艺分辨率800x480,26万色,对比度700:1,屏库网没有提供色域说明,但给人印象当时感觉色彩挺正的,甚至比瑞格尔同系列的RD 1280分辨率的色彩好很多,那款1280采用的何种屏未知,但色彩是真的渣,不值得玩。这台480P用来看新闻,当成客厅背景使用都还满意,仅一个灯泡的耗电量就权当壁灯用了。使用一段时间也都正常,直到后来对比了128%NTSC色域的3led的DLP投影才发现差距很大,dlp的色彩饱满画面很通透,当然耗电多一些,高亮90w左右,省电模式也普遍在60w。为了使这台玩具还能看下去,反复折腾一番想不到还真的把这台玩具调出了类似DLP那种通透画面,看来这片4寸液晶底子是真的不错。首先看看调整后关灯屏摄图片

应该说这样的色彩表现可以秒掉早期国产的32寸液晶彩电了,国产液晶普遍存在色域低,红色偏紫等问题,画面没有感染力,瑞格尔这款投白墙的效果说实话和当年的松下画王CRT都有一拼。非常意外。
关键的调整参数文章后面给出。
=====
这台机子的运行噪音问题实在太突出,到了不能不改的地步。拆机后取下风扇发现风扇本身是静音的,噪音来自塑料机壳的共震,因为不想用降速法,于是只能考虑把风扇和机壳做隔离。观察了机身内在后面有一个空间,尝试将风扇移到后面,将前送风式改成后抽风式工作,噪音一样大,看来只好将风扇移到机身外了

略机拆机过程(坛子里有相关帖子),直接上结果,这个就是最后摸索出来的最安静的方法,首从中间剪掉风扇的导线,线穿出散热孔伸到机身外,用另外的双股线对原导线适量延长,找一颗螺丝钉,在钉纹上贴一条医用布基胶带(布基胶带对减震很关键),直接把风扇固定到散热孔前,并用一小块软泡沫垫在风扇和机身之间,期间需要螺丝攻破那个隔离网,图中还用到一条随手找到的电线软胶皮管,用来定位风扇能对着网孔送风,这个用类似的软材料都能代替,目的在于固定风扇且不把震动传递到机壳上。改造完后可以说噪音和笔记本风扇相当了,非常安静。得益于这个机子的功率小,才28W...这样改造虽然减少风量,但长时间使用后手摸机身只有温热感,风量在夏天也能满足机子散热需要,可以说非常舒适。

====
下面就是关键的画面调整参数参考。其中最奇怪的是亮度居然要调到0,本来就是低流明了还把亮度降到0?这个应该说和液晶屏的工作方式相关,单独调高对比度或者亮度都会导致画面过爆。所以要提高画面对比度的时候一定要同时降低亮度值来配合,以使最后使画面处在过曝的边界最合适。当亮度到10的时候,新闻频道里主持人黑色西装上的纹理就开始被低切掉了,不过为了获得画面通透感提升,牺牲暗部细节是可以接受的。用家可以自行对比效果权衡,我的经验是10以下就能有好效果了,但到0最舒服。可以放心的是,这样做不会降低画面的实际亮度,反而因为对比度的提高,画面显得更清楚了。

=========其实对于今年想要入手此类单片投影的玩家,不是很建议这款了,亮度真的低,白天经过这样调整也只是比较勉强能看。
今年的单片机厂商开始采用LTPS工艺的液晶屏,可以提供更棒的透光率和色彩表现。瑞格尔我感觉也就这款百元产品值得推荐。他的1280系列机型太贵不说,效果也勉强。色彩表现可能不如这片4寸液晶,如有用户手上有1280机型的可以上上图片看看,说不定2019款有改观?

网友A:
你这说的我都想去买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说的我都想去买一个了

主要是给坛子里已经入坑的朋友看的,调调参数,榨干小玩具的价值。至于没入坑的就要谨慎跳进来了毕竟要改散热降噪什么的,改了也不美观。

网友B:
瑞格尔的是整机功耗是30W,灯是5串3并,估计25W左右。

我买的福满门整机功耗是48W,灯是6串4并,估计45W左右。

反正白天也看不见,我就直接降低功率到36W,风扇降速到9V多,感觉出风口温度比原来48W要低。

看看动画片,玩玩游戏不错,对低分辨率的画面兼容很好。

网友C:
忍了忍,没有出手,遗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瑞格尔的是整机功耗是30W,灯是5串3并,估计25W左右。

我买的福满门整机功耗是48W,灯是6串4并,估计45W左 ...

480p的大果粒晶格确实能让老电影和低分老动画的图像边缘显得干净。很多游戏模拟器还要人为添加扫描线画面才有画面感。白天的话,缩到最小,大概是三十多寸吧,稍微遮个光还是能看的.还有crt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忍了忍,没有出手,遗憾了。

不会遗憾吧,可以去看看瑞视达光米去年推出的那款799的神器,1080分辨率,色域和亮度都很棒。考虑到同时期的轰天炮们lcd单片720p机子敢卖一千四。瑞视达简直是在破坏市场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