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4056充电模块可以改成3.6V吗?(已解决)

楼主(2019-08-01):
朋友给了几个航模电池,3.6V的,没有那样的充电器。请教各位大佬,能不能把4056充电模块改成3.6V输出,怎样改一并教给我。或者改索尼AC_LM5A那个4.2V充电器也行。感谢各位老大。

网友A:
在电池负极与地之间串一只二极管,可以降低一个二个极压降值,比如串一只0.7V的二极管,电池的充电电压为4.2-0.7=3.5V。这个电压值与二极管压降有关,并且是动态的,充电电流大时,二极管压降大,当充电电流变小时,二极管压降在0.5V左右。

网友B:
输出加个二极管怎么样?0.6V

网友C:
3.6V的电池充满电就是4.2啊。直接用4056正合适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电池负极与地之间串一只二极管,可以降低一个二个极压降值,比如串一只0.7V的二极管,电池的充电电压为4. ...

请问温总,加输出正极是否一样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温总,加输出正极是否一样结果?

如果接电池负极与地麻烦,改成这样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电池负极与地之间串一只二极管,可以降低一个二个极压降值,比如串一只0.7V的二极管,电池的充电电压为4. ...

串二极管对我来说我的心里总是有阴影,我不知道随着充电时间增长,电压会不会一直增长到4.2伏,我比较马虎,我那些电动工具都改成平衡充了,充个10来个小时忘记拔插销座的时候总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加个二极管怎么样?0.6V

这是我最后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3.6V的电池充满电就是4.2啊。直接用4056正合适

那是磷酸铁锂电池,充满电3.6伏,我拆下了一组,冲到了4.2伏,暂时没事,我不知道经常这样会不会爆炸。

网友E:
换购几只论坛的魅色充电器,

网友F:
加二极管可以凑合充电,但是会干扰转灯和停机复充电路的工作,造成4056红绿灯闪烁不转绿灯,因为二极管将电池电压检测功能给隔离了。有稍复杂点儿的办法但不适合你~

网友G:
不行就上cn3058e芯片,专门充铁锂的,玩电池钱是小事安全第一,4.2v太危险

网友H:
我试验过,正极串两个SS34正合适

网友:
玩航模电池一定要用平衡充的,买个B6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购几只论坛的魅色充电器,

好的,一会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二极管可以凑合充电,但是会干扰转灯和停机复充电路的工作,造成4056红绿灯闪烁不转绿灯,因为二极管将电 ...

好的,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行就上cn3058e芯片,专门充铁锂的,玩电池钱是小事安全第一,4.2v太危险

刚网上看了一下,我自己组装那个电路有点力不从心,不知有没有成品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试验过,正极串两个SS34正合适

回头找俩SS34组装一个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
买TP5000充电板就可以两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