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BOSE soundlink mini第一代拆解

楼主(2019-08-01):
我的博士mini1坏了,充电红灯闪烁,不开机,拆开看也不知道哪里坏了,希望有修过的老师指点指点。

网友A:
外挂充电器充满电再试试

网友B:
我记得之前老站那有坛友也碰到过这个故障,是电池空电了,所以外挂一个充电器充满电池,再装回去说不定真的有用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06822&page=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之前老站那有坛友也碰到过这个故障,是电池空电了,所以外挂一个充电器充满电池,再装回去说不定真的 ...

应该是这样~电池失电了,充不了电保护~独立给电池充电试试看,假如电压正常那就查电源管理I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见喇叭

喇叭没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挂充电器充满电再试试

试过了,也不行,上机之后再拆下来,电池就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之前老站那有坛友也碰到过这个故障,是电池空电了,所以外挂一个充电器充满电池,再装回去说不定真的 ...

这样试过,无效,充满电的电池放上去之后,好像又一次下指令让电池锁闭,然后电池又没电

网友D:
原来有不少bose的音响有这问题啊,我也有个不通电,单电芯拆出来是好的也是有电的。

发在老站的拆机帖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5438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有不少bose的音响有这问题啊,我也有个不通电,单电芯拆出来是好的也是有电的。

发在老站的拆机帖

电池应该是没啥事,不知道哪里坏了

楼主:
有电路,有资料的,请帮帮忙吧,可以有偿。

网友:
换一个电池模块试试,淘宝上有原装的比较贵
国产的便宜点
Bose的产品有个特点
电池拆下再装上要用电源在机器端充电激活
在底座上是不能激活的

网友(2021-07-12):
找到办法了吗?

网友(2022-08-15):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5-03-24):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