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来,跟我一起“街唱”——拆检一个"金河"插卡收放机

楼主(2019-08-01):
         户外运动,我喜欢带着个耳机一边听着音乐一边慢跑。听音乐必须带着个手机,拿着台大屏手机(现在的手机想买小屏的都难)又很麻烦,就算是带着个小巧的MP3吧,带久了耳朵又不愿意了,最近,我有了第三个方案,内人拿回一台插卡收放机,使用几次后,发现了一些问题,拆开看看。
        这是一台便携式收放机,很小巧,并且配有背带的,这样,背在身上而不用带着耳机就可以听歌(当然不能开太大声影响周围):

音孔部位有LOGO,“金河”牌:

按钮还真不少,收录放,居然还带遥控:

顶部的IO孔,左至右依次是:音量开关、耳机输出、麦克风及USB口:

侧面是MINI USB充电口及电源指示灯:

另一个侧面是tf卡插口:

背面除了有背带还有背夹:

背面这里有身份证:便携式多媒体音响·扩音器;左边还有一个QC防拆贴,但并没贴在螺丝孔,不起防拆作用:

底部有胶垫,整个机子可立起来:

开拆:

拆检的第一问题,想修复收音天线,但看到天线已断了并缩进去了,硬伤,修不了:

看看电路板,上电,显示屏数字有缺笔现象,这种是VDF屏吗?怎么修复缺笔故障?

电路板这面是正面,有麦克风、红外遥控接收管及这唯一的一颗IC,网搜不到(有坛友指出这是功放),请大神科普:

这是电路板背面,复杂了不少,有三颗IC:

第一颗是主 控吧?

有坛友指出这颗是收音:

只有这颗认得,是运放:

这些IC没几颗认识的,还是拍一张电源部位吧,为以后维修作一下备份(红圈处是MINI USB充电口):

测试一下,这是MINI USB充电口的电压:

这是到电池的充电电压:

把电池一极焊开,测电池电压,正常:

假如以后你在运动场上看到一个背着收放机跑步的人,有可能还边跑边唱,那就是我,街唱再也不怕城管了。

网友A:
国产芯片是瞄准了这些市场,还是这些市场成就了国产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芯片是瞄准了这些市场,还是这些市场成就了国产芯片?

不知道是国产还是进口,反正我都不认识——原来是国产的呀,难怪网上搜不到,都是山里来的?

网友B:
芯片:主控+收音机+运放+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主控+收音机+运放+功放。

按帖子的出图顺序,应该是收音机+主控+功放+运放吧。网上都搜不到资料,你有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帖子的出图顺序,应该是收音机+主控+功放+运放吧。网上都搜不到资料,你有吗? ...

没有资料,不做改动也没必要去找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资料,不做改动也没必要去找资料。

是的, 拆开本来就是想折腾一下伸缩天线和那个VDF屏缺笔问题的,居然都弄不了,这些都与芯片无关的吧。不过有资料为以后的维修做个备份也不错。

网友C:
6806是功放
8035是收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6806是功放
8035是收音

如果有资料,太君大大有赏。

网友:
收冰箱彩电洗衣机,旧书旧本易拉罐

网友D:
都是广场舞上面用的多

网友:
天线断了只能撰新的,没法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广场舞上面用的多

我倒觉着广场舞不会用这么小的,可能是带上外置麦克风作导游、解说的用的多吧?

网友(2020-09-16):
这种货色音质很一般了

网友:
国产的芯片厂家也要大大方方的提供资料,怎样好普及推广,厂家也好改进,你看国外大厂 集成电路资料网上都有。另一个:国产集成电路都少有一个好看的商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