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BRAUN博朗MQ785/787等7系搅伴料理棒拆解

楼主(2019-08-02):
前段时间家里的BRAUN博朗MQ787

主机型号4199,德国原产,国内7系也是4199型号)料理棒突然出现故障了,具体表现是扭力不足,打不动食物,观察主机后发现用手指可以很轻按住接口端子(就是与马达轴连接在一起,连接各切具的塑料块如图

让它不动,但固定在一起的马达仍以每分钟1万多转的频率在疯转(压到底了),估计是连接的配件有松脱滑牙等情况。由于是澳门购买的,试着向国内客服咨询,说有发票2年内以换代修,过保只能得购配件了,官方店配件店标价368元RMB, 想想算了,DIY吧,自已动手。
            首要问题是拆开主机,看了一圈应是2个半圆外壳组装的,但没有任何螺丝孔,难首是嵌合卡扣的吗?但握手的胶已经整圈包裹了部份了,难首要切开这个胶?用度娘及MYDIGIT找了很久,都没有相关拆解的信息,评测很多,难道因为使用者多是女性,每天给宝宝做辅食都累死了,哪有心情管它哪里坏呀,好吧,到外头去看看,也不多,但基本确定只能暴力破解了,好了,就让它为大家做贡献吧!

          0.先说结论:成果图:

个人认为马达与连接端子的固定方式存在问题,如图

所示的是金属与塑料热熔在一齐的,虽轴上有浅齿,同时客服/说明书也说不能打较硬(?)食物,以及每次启动最长按3-5(?)秒,但出现滑牙是迟早的事情,所以大家在买后2年内好好用,并记得要发票及保存好。

          过程:
            1.打开主机:方案:沿着接外壳接合处切开

工具:手钻+切割切片

  从下往上切,边切边后用一字螺丝批撬开,取下调速按钮周边的不锈钢片,细切顶部锁定按钮以下的部份并多用一字螺丝批撬,足够宽度时从最底下可取出马达,调速开关的主板因卡在外壳上,全切开后才方便拿,最后就完成了

注意2点:1.不能太深,切开一些后用一字螺丝批撬开看看,切开外壳即可,尤其是在接近顶部电源线下方,里面的进线与外壳贴的很近,我的就是切开了一些电线。  2.调速按钮周边的不锈钢片是有卡扣,将整片取下。
           2.内部拆解:

图,主板是两端接入马达尾部的供电接口的,调速按钮插入主板的对接孔,锁定按钮又插入调速按钮对应孔上。把马达前面及周边的塑料层层切开后

最后找到原因了--马达滑牙了

谢谢阅读。

网友A(2019-10-25):
不知道有没有强力胶水或者可替换的塑料件

网友(2019-12-13):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强力胶水或者可替换的塑料件

万能的透明胶了解下

网友:
只能上ab胶,以后用时注意点

网友(2020-03-13):
买了个白色的,罗马尼亚产。目测外壳不好开,对防水有要求的,很多地方只能用专用工具卸下来